发现stm32f743抗干扰要比407差

楼主(2021-02-21):
以前用407的板,改743抗干扰(脉冲群)差很多。407布过不下十个板在工控(PLC)都很正好。用743。到处不稳定,上脉冲群比较好失望。

网友:
难道就是主频高了?频率越低越稳定?

网友:
应该是制程降了吧?F7系列应该是45nm了,没那么粗壮了

网友:
3楼有道理

网友:
没这么不堪,我用743, 750轻松过5Kv EFT。倒是743带SDRAM后,下降严重,不过也能抗个3Kv

网友:
检查下电源和感性器件    程序有时候也又可能有问题, 还有复位电路 检查一下  这几块做好EFT 可以提高抗干扰

网友:
楼主尝试一下 主频改低 主频过高 抗干扰能力会下降

楼主:
降低主频没有什么用,电源部分加了一堆磁环,共模电感,勉强能抗住了。看手册,貌似这两个芯片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个应该和芯片的工艺制程有关。据说H7是40nm,F4是90nm,越小抗干扰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