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使用tkm32解码gif例子,但是速度慢,有没有更好的库推荐

楼主(2021-02-21):
我用 tkm32f499 解码 gif
将gif 文件 载入内存了,
解码
每秒才解码一帧出来,有没有更好的解码的gif 库

每一帧 要 1000ms
time:1029
time:1028
time:1012
time:1006
time:1010
time:1024
time:1021
time:1019
time:1022
time:1046
time:996
time:967
time:969
time:944
time:935
time:920
time:915
reset file

解码库 源码如下
调用代码如下
void DemoTask(void *pdata)
{
        INT32U time,i;
        INT8U err;
        gd_GIF *pGif;
        OS_CPU_SysTickInit();
        RgbLcdInit();
        SDIO_Init();
        InitRamFileSystem((const char**)ramfiletab,GetItemSum(ramfiletab));
        pGif=gd_open_gif(ramfiletab[10]);
        if(pGif!=NULL)
                printf("w:%d h:%d\r\n",pGif->width,pGif->height);
        else
                printf("can not open\r\n");
        OSTimeDly(OS_TICK_PER_SEC/10);
        for(i=0;i<LcdBufSize;i++)
        {
                LcdBuffer[i]=0xFFFF;
                LcdBuffer[i+LcdBufSize]=0xFF00;
        }
        do{
                time=OSTimeGet();
                if(gd_get_frame(pGif)!=0)
                {
                        int x,y;
                        INT8U *scrbuf,*disppt=pGif->canvas;
                        gd_render_frame(pGif,dispram);
                        for(y=0;y<pGif->height;y++)
                        {
                                scrbuf=(INT8U*)&LcdBuffer[y*XSIZE_PHYS];
                                for(x=0;x<pGif->width;x++)
                                {
                                        memcpy(scrbuf,disppt,3);
                                        scrbuf+=4;disppt+=3;
                                }
                        }
                        printf("time:%d\r\n",OSTimeGet()-time);
                }
                else
                {
                        gd_rewind(pGif);
                        printf("reset file\r\n");
                }
                OSTimeDly(OS_TICK_PER_SEC/10);
        }while(1);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gifdec.h"

#define MIN(A, B) ((A) < (B) ? (A) : (B))
#define MAX(A, B) ((A) > (B) ? (A) : (B))

typedef struct Entry {
    uint16_t length;
    uint16_t prefix;
    uint8_t  suffix;
} Entry;

typedef struct Table {
    int bulk;
    int nentries;
    Entry *entries;
} Table;

static uint16_t read_num(int fd)
{
    uint8_t bytes[2];
    read(fd, bytes, 2);
    return bytes[0] + (((uint16_t) bytes[1]) << 8);
}

gd_GIF my_gif;

gd_GIF *gd_open_gif(const char *fname)
{
    int fd;
    uint8_t sigver[3];
    uint16_t width, height, depth;
    uint8_t fdsz, bgidx, aspect;
    int i;
    uint8_t *bgcolor;
    int gct_sz;
    gd_GIF *gif;

    fd = open(fname, O_RDONLY);
    if (fd == -1) return NULL;
#ifdef _WIN32
    setmode(fd, O_BINARY);
#endif
    /* Header */
    read(fd, sigver, 3);
    if (memcmp(sigver, "GIF", 3) != 0) {
//        fprintf(stderr, "invalid signature\n");
        goto fail;
    }
    /* Version */
    read(fd, sigver, 3);
    if (memcmp(sigver, "89a", 3) != 0) {
//        fprintf(stderr, "invalid version\n");
        goto fail;
    }
    /* Width x Height */
    width  = read_num(fd);
    height = read_num(fd);
    /* FDSZ */
    read(fd, &fdsz, 1);
    /* Presence of GCT */
    if (!(fdsz & 0x80)) {
//        fprintf(stderr, "no global color table\n");
        goto fail;
    }
    /* Color Space's Depth */
    depth = ((fdsz >> 4) & 7) + 1;
    /* Ignore Sort Flag. */
    /* GCT Size */
    gct_sz = 1 << ((fdsz & 0x07) + 1);
    /* Background Color Index */
    read(fd, &bgidx, 1);
    /* Aspect Ratio */
    read(fd, &aspect, 1);
    /* Create gd_GIF Structure. */
    //gif = calloc(1, sizeof(*gif) + 4 * width * height);
    //if (!gif) goto fail;
    gif=&my_gif;
    gif->fd = fd;
    gif->width  = width;
    gif->height = height;
    gif->depth  = depth;
    /* Read GCT */
    gif->gct.size = gct_sz;
    read(fd, gif->gct.colors, 3 * gif->gct.size);
    gif->palette = &gif->gct;
    gif->bgindex = bgidx;
    //gif->canvas = (uint8_t *) &gif[1];
    //gif->frame = &gif->canvas[3 * width * height];
    if (gif->bgindex)
        memset(gif->frame, gif->bgindex, gif->width * gif->height);
    bgcolor = &gif->palette->colors[gif->bgindex*3];
    if (bgcolor[0] || bgcolor[1] || bgcolor [2])
        for (i = 0; i < gif->width * gif->height; i++)
            memcpy(&gif->canvas[i*3], bgcolor, 3);
    gif->anim_start = lseek(fd, 0, SEEK_CUR);
    goto ok;
fail:
    close(fd);
ok:
    return gif;
}

static void discard_sub_block(gd_GIF *gif)
{
    uint8_t size;
    do {
        read(gif->fd, &size, 1);
                if(size)        lseek(gif->fd, size, SEEK_CUR);
    } while (size);
}

static void
read_plain_text_ext(gd_GIF *gif)
{
//    if (gif->plain_text) {
//        uint16_t tx, ty, tw, th;
//        uint8_t cw, ch, fg, bg;
//        off_t sub_block;
//        lseek(gif->fd, 1, SEEK_CUR); /* block size = 12 */
//        tx = read_num(gif->fd);
//        ty = read_num(gif->fd);
//        tw = read_num(gif->fd);
//        th = read_num(gif->fd);
//        read(gif->fd, &cw, 1);
//        read(gif->fd, &ch, 1);
//        read(gif->fd, &fg, 1);
//        read(gif->fd, &bg, 1);
//        sub_block = lseek(gif->fd, 0, SEEK_CUR);
//        gif->plain_text(gif, tx, ty, tw, th, cw, ch, fg, bg);
//        lseek(gif->fd, sub_block, SEEK_SET);
//    } else
        {
        /* Discard plain text metadata. */
        lseek(gif->fd, 13, SEEK_CUR);
    }
    /* Discard plain text sub-block. */
    discard_sub_block(gif);
}

static void
read_graphic_control_ext(gd_GIF *gif)
{
    uint8_t rdit;
    /* Discard block size (always 0x04). */
    lseek(gif->fd, 1, SEEK_CUR);
    read(gif->fd, &rdit, 1);
    gif->gce.disposal = (rdit >> 2) & 3;
    gif->gce.input = rdit & 2;
    gif->gce.transparency = rdit & 1;
    gif->gce.delay = read_num(gif->fd);
    read(gif->fd, &gif->gce.tindex, 1);
    /* Skip block terminator. */
    lseek(gif->fd, 1, SEEK_CUR);
}

static void
read_comment_ext(gd_GIF *gif)
{
//    if (gif->comment) {
//        off_t sub_block = lseek(gif->fd, 0, SEEK_CUR);
//        gif->comment(gif);
//        lseek(gif->fd, sub_block, SEEK_SET);
//    }
    /* Discard comment sub-block. */
    discard_sub_block(gif);
}

static void
read_application_ext(gd_GIF *gif)
{
    char app_id[8];
    char app_auth_code[3];
    /* Discard block size (always 0x0B). */
    lseek(gif->fd, 1, SEEK_CUR);
    /* Application Identifier. */
    read(gif->fd, app_id, 8);
    /* Application Authentication Code. */
    read(gif->fd, app_auth_code, 3);
    if (!strncmp(app_id, "NETSCAPE", sizeof(app_id))) {
        /* Discard block size (0x03) and constant byte (0x01). */
        lseek(gif->fd, 2, SEEK_CUR);
        gif->loop_count = read_num(gif->fd);
        /* Skip block terminator. */
        lseek(gif->fd, 1, SEEK_CUR);
    } else if (gif->application) {
        off_t sub_block = lseek(gif->fd, 0, SEEK_CUR);
        gif->application(gif, app_id, app_auth_code);
        lseek(gif->fd, sub_block, SEEK_SET);
        discard_sub_block(gif);
    } else {
        discard_sub_block(gif);
    }
}

static void read_ext(gd_GIF *gif)
{
    uint8_t label;

    read(gif->fd, &label, 1);
    switch (label) {
    case 0x01:
        read_plain_text_ext(gif);
        break;
    case 0xF9:
        read_graphic_control_ext(gif);
        break;
    case 0xFE:
        read_comment_ext(gif);
        break;
    case 0xFF:
        read_application_ext(gif);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unknown extension: %02X\n", label);
                break;
    }
}

static Table *new_table(int key_size,u8 *tab)
{
    int key;
    int init_bulk = MAX(1 << (key_size + 1), 0x100);
//    Table *table = malloc(sizeof(*table) + sizeof(Entry) * init_bulk);
//    if (table) {
//        table->bulk = init_bulk;
//        table->nentries = (1 << key_size) + 2;
//        table->entries = (Entry *) &table[1];
//        for (key = 0; key < (1 << key_size); key++)
//            table->entries[key] = (Entry) {1, 0xFFF, key};
//    }
//    return table;
                //保证字节对齐
    Table *table;                                                                 //malloc(sizeof(*table) + sizeof(Entry) * init_bulk);
        tab+=(4-(((INT32U)tab)&3))%4;
        table =(Table *)tab;
    if (table) {
        table->bulk = init_bulk;
        table->nentries = (1 << key_size) + 2;
        table->entries = (Entry *) &table[1];
        for (key = 0; key < (1 << key_size); key++)
        {
                        table->entries[key].length =1;
                        table->entries[key].prefix=0xfff;
                        table->entries[key].suffix=key;
        }
    }
    return table;
}

/* Add table entry. Return value:
*  0 on success
*  +1 if key size must be incremented after this addition
*  -1 if could not realloc table */
static int
add_entry(Table **tablep, uint16_t length, uint16_t prefix, uint8_t suffix)
{
    Table *table = *tablep;
    if (table->nentries == table->bulk) {
        table->bulk *= 2;
//        table = realloc(table, sizeof(*table) + sizeof(Entry) * table->bulk);
//        if (!table) return -1;
//        table->entries = (Entry *) &table[1];
//        *tablep = table;
    }
//    table->entries[table->nentries] = (Entry) {length, prefix, suffix};
        table->entries[table->nentries].length=length;
        table->entries[table->nentries].prefix=prefix;
        table->entries[table->nentries].suffix=suffix;
    table->nentries++;
    if ((table->nentries & (table->nentries - 1)) == 0)
        return 1;
    return 0;
}

static uint16_t
get_key(gd_GIF *gif, int key_size, uint8_t *sub_len, uint8_t *shift, uint8_t *byte)
{
    int bits_read;
    int rpad;
    int frag_size;
    uint16_t key;

    key = 0;
    for (bits_read = 0; bits_read < key_size; bits_read += frag_size) {
        rpad = (*shift + bits_read) % 8;
        if (rpad == 0) {
            /* Update byte. */
            if (*sub_len == 0)
                read(gif->fd, sub_len, 1); /* Must be nonzero! */
            read(gif->fd, byte, 1);
            (*sub_len)--;
        }
        frag_size = MIN(key_size - bits_read, 8 - rpad);
        key |= ((uint16_t) ((*byte) >> rpad)) << bits_read;
    }
    /* Clear extra bits to the left. */
    key &= (1 << key_size) - 1;
    *shift = (*shift + key_size) % 8;
    return key;
}

/* Compute output index of y-th input line, in frame of height h. */
static int
interlaced_line_index(int h, int y)
{
    int p; /* number of lines in current pass */

    p = (h - 1) / 8 + 1;
    if (y < p) /* pass 1 */
        return y * 8;
    y -= p;
    p = (h - 5) / 8 + 1;
    if (y < p) /* pass 2 */
        return y * 8 + 4;
    y -= p;
    p = (h - 3) / 4 + 1;
    if (y < p) /* pass 3 */
        return y * 4 + 2;
    y -= p;
    /* pass 4 */
    return y * 2 + 1;
}

/* Decompress image pixels.
* Return 0 on success or -1 on out-of-memory (w.r.t. LZW code table). */
static int
read_image_data(gd_GIF *gif, int interlace)
{
    uint8_t sub_len, shift, byte;
    int init_key_size, key_size, table_is_full;
    int frm_off, str_len, p, x, y;
    uint16_t key, clear, stop;
    int ret;
    Table *table;
    Entry entry;
    off_t start, end;

    read(gif->fd, &byte, 1);
    key_size = (int) byte;
    start = lseek(gif->fd, 0, SEEK_CUR);
    discard_sub_block(gif);
    end = lseek(gif->fd, 0, SEEK_CUR);
    lseek(gif->fd, start, SEEK_SET);
    clear = 1 << key_size;
    stop = clear + 1;
    table = new_table(key_size,gif->table);
    key_size++;
    init_key_size = key_size;
    sub_len = shift = 0;
    key = get_key(gif, key_size, &sub_len, &shift, &byte); /* clear code */
    frm_off = 0;
    ret = 0;
    while (1) {
        if (key == clear) {
            key_size = init_key_size;
            table->nentries = (1 << (key_size - 1)) + 2;
            table_is_full = 0;
        } else if (!table_is_full) {
            ret = add_entry(&table, str_len + 1, key, entry.suffix);
            if (ret == -1) {
                //free(table);
                return -1;
            }
            if (table->nentries == 0x1000) {
                ret = 0;
                table_is_full = 1;
            }
        }
        key = get_key(gif, key_size, &sub_len, &shift, &byte);
        if (key == clear) continue;
        if (key == stop) break;
        if (ret == 1) key_size++;
        entry = table->entries[key];
        str_len = entry.length;
        while (1) {
            p = frm_off + entry.length - 1;
            x = p % gif->fw;
            y = p / gif->fw;
            if (interlace)
                y = interlaced_line_index((int) gif->fh, y);
            gif->frame[(gif->fy + y) * gif->width + gif->fx + x] = entry.suffix;
            if (entry.prefix == 0xFFF)
                break;
            else
                entry = table->entries[entry.prefix];
        }
        frm_off += str_len;
        if (key < table->nentries - 1 && !table_is_full)
            table->entries[table->nentries - 1].suffix = entry.suffix;
    }
    //free(table);
    read(gif->fd, &sub_len, 1); /* Must be zero! */
    lseek(gif->fd, end, SEEK_SET);
    return 0;
}

/* Read image.
* Return 0 on success or -1 on out-of-memory (w.r.t. LZW code table). */
static int
read_image(gd_GIF *gif)
{
    uint8_t fisrz;
    int interlace;

    /* Image Descriptor. */
    gif->fx = read_num(gif->fd);
    gif->fy = read_num(gif->fd);
    gif->fw = read_num(gif->fd);
    gif->fh = read_num(gif->fd);
    read(gif->fd, &fisrz, 1);
    interlace = fisrz & 0x40;
    /* Ignore Sort Flag. */
    /* Local Color Table? */
    if (fisrz & 0x80) {
        /* Read LCT */
        gif->lct.size = 1 << ((fisrz & 0x07) + 1);
        read(gif->fd, gif->lct.colors, 3 * gif->lct.size);
        gif->palette = &gif->lct;
    } else
        gif->palette = &gif->gct;
    /* Image Data. */
    return read_image_data(gif, interlace);
}

static void render_frame_rect(gd_GIF *gif, uint8_t *buffer)
{
    int i, j, k;
    uint8_t index, *color;
    i = gif->fy * gif->width + gif->fx;
    for (j = 0; j < gif->fh; j++) {
        for (k = 0; k < gif->fw; k++) {
            index = gif->frame[(gif->fy + j) * gif->width + gif->fx + k];
            color = &gif->palette->colors[index*3];
            if (!gif->gce.transparency || index != gif->gce.tindex)
                memcpy(&buffer[(i+k)*3], color, 3);
        }
        i += gif->width;
    }
}

static void dispose(gd_GIF *gif)
{
    int i, j, k;
    uint8_t *bgcolor;
        //printf("gif->gce.disposal=%d\r\n",gif->gce.disposal);
    switch (gif->gce.disposal) {
    case 2: /* Restore to background color. */
        bgcolor = &gif->palette->colors[gif->bgindex*3];
        i = gif->fy * gif->width + gif->fx;
        for (j = 0; j < gif->fh; j++) {
            for (k = 0; k < gif->fw; k++)
                memcpy(&gif->canvas[(i+k)*3], bgcolor, 3);
            i += gif->width;
        }
        break;
    case 3: /* Restore to previous, i.e., don't update canvas.*/
        break;
    default:
        /* Add frame non-transparent pixels to canvas. */
        render_frame_rect(gif, gif->canvas);
    }
}

/* Return 1 if got a frame; 0 if got GIF trailer; -1 if error. */
int gd_get_frame(gd_GIF *gif)
{
    char sep;
    dispose(gif);
    read(gif->fd, &sep, 1);
    while (sep != ',') {
        if (sep == ';')
            return 0;
        if (sep == '!')
            read_ext(gif);
        else return -1;
        read(gif->fd, &sep, 1);
    }
    if (read_image(gif) == -1)
        return -1;
    return 1;
}

void gd_render_frame(gd_GIF *gif, uint8_t *buffer)
{
    render_frame_rect(gif,gif->canvas);
    //memcpy(buffer, gif->canvas, gif->width * gif->height * 3);
    //render_frame_rect(gif, buffer);
}

int
gd_is_bgcolor(gd_GIF *gif, uint8_t color[3])
{
    return !memcmp(&gif->palette->colors[gif->bgindex*3], color, 3);
}

void gd_rewind(gd_GIF *gif)
{
        int i;
    uint8_t *bgcolor;
    lseek(gif->fd, gif->anim_start, SEEK_SET);
    if (gif->bgindex)
        memset(gif->frame, gif->bgindex, gif->width * gif->height);
    bgcolor = &gif->palette->colors[gif->bgindex*3];
    if (bgcolor[0] || bgcolor[1] || bgcolor [2])
        for (i = 0; i < gif->width * gif->height; i++)
            memcpy(&gif->canvas[i*3], bgcolor, 3);
}

void
gd_close_gif(gd_GIF *gif)
{
    close(gif->fd);
    //free(gif);
}

网友:
“tkm解码 gif”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我晕,你用file去访问不卡才怪了。应该先把gif整个载入内存,然后直接走pointer访问,同时编译器开os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用file去访问不卡才怪了。应该先把gif整个载入内存,然后直接走pointer访问,同时编译器开os优化。 ...

我已经使用 在内存里面 操作的了 ,所有gif 都载入到 内存中,然后在内存解码,read 我是指向内存的,只是为了 兼容原来库的函数,写了一个内存对应的操作

网友B:
LZW解压缩还有 交叉算法,本来就费cpu,能不能每帧提前转成bitmap,需要的时候定时刷屏就行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使用 在内存里面 操作的了 ,所有gif 都载入到 内存中,然后在内存解码,read 我是指向内存的,只是为 ...

我指你file操作!需要全部转成数组操作。还有干吗要生成rgb再拷一次?直接生成argb不好吗?可优化的地方多了,你先在pc上把所有性能瓶颈都优化掉再移植吧。否则就写进去bitmap,这是最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W解压缩还有 交叉算法,本来就费cpu,能不能每帧提前转成bitmap,需要的时候定时刷屏就行了呢 ...

帧数多的话 不压缩 只能存 sd卡,但是 读取sd卡的速度也不快啊 好像只有0.5M 每秒,64K的图片
我的图片是 256*64 的  如果使用 要是提前转argb  就要 64K 一帧  10帧/秒    内存也就能放10秒而已 不够用

//读取文件的 大小size 和时间 time 千分之一秒
fn:0:gif/0.gif size:4102 time:9
fn:0:gif/1.gif size:19008 time:36
fn:0:gif/2.gif size:9871 time:20
fn:0:gif/3.gif size:3575 time:7
fn:0:gif/4.gif size:5655 time:12
fn:0:gif/5.gif size:11751 time:25
fn:0:gif/6.gif size:24534 time:46
fn:0:gif/7.gif size:7762 time:16
fn:0:gif/8.gif size:11122 time:22
fn:0:gif/9.gif size:16443 time:31
fn:0:gif/10.gif size:1167569 time:22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你file操作!需要全部转成数组操作。还有干吗要生成rgb再拷一次?直接生成argb不好吗?可优化的地方 ...

尝试一下 先释放出每一帧 放入 w25Q32 里面 再读取来试试
SD卡的操作速度太慢,不知道是卡的问题 还是 sdio 的速度 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一下 先释放出每一帧 放入 w25Q32 里面 再读取来试试
SD卡的操作速度太慢,不知道是卡的问题 还是 sd ...

看看是不是模拟sdio,那样肯定不行。spi如果不是qspi也不行。普通spi最快也就4mb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模拟sdio,那样肯定不行。spi如果不是qspi也不行。普通spi最快也就4mb速度。 ...

调用不了dma,和 多 block 读取也不成功
只能 单 block 读取
然后 感觉速度 好慢

打算使用 w25Qxx 作为存储了 这个在 tkm32f499 的例程里面 速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