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Qspi的mode 寄存器数值为0,我设置 为 0x0C

楼主(2021-02-22):
参照例程 16、TK499_LCD_TK035F5589_FLASH字库图片_自动get地址
调用例程里面的函数,打印 printf("mode:%d %d\r\n",mode,QSPI->MODE);
是因为boot 里面设置了就不能修改吗?

TRANF_MODE_SEL:SPI 模式选择 (mode select) 。
00:标准SPI模式(只有master)
01:Dual SPI模式
10:Quad SPI 模式
11:保留

例程里面使用的是什么模式?

void QSPI_FunCnofig(u8 mode)//config
{
        RCC->APB2ENR |= 0x1<<24;//QSPI enable

        RCC->AHB1ENR |= 0x8;//GPIOD enable;

        GPIOD->AFRH &= 0xf000000f;
        GPIOD->AFRH |= 0x06666660;//AF6

        GPIOD->CRH &= 0xf000000f;
        GPIOD->CRH |= 0x0bbbbbb0;

        QSPI->GCTL = 0x1C;
        QSPI->CCTL = 0x19;        //mode0
        QSPI->SPBRG = 3;          //速度
        QSPI->SCSR = 0;
        QSPI->RXDNR = 1;
        if(mode == 2)
        {
                QSPI->MODE = 0xD;//
        }
        else if(mode == 4)
        {
                QSPI->MODE = 0xE;//
        }
        else
        {
                QSPI->MODE = 0xC;//
        }
        printf("mode:%d %d\r\n",mode,QSPI->MODE);
        QSPI->GCTL |= 1;
        QSPI_FunRW(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