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小电路板,怎么把它做成厚膜集成电路的形式?

楼主(2021-02-22):
想做一个电源的小模块,怎么把它封装成厚膜集成电路的形式呢?

网友A:
邮票孔+环氧树脂固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环氧树脂固封。。

有做这个的厂家吗 淘宝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做这个的厂家吗 淘宝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自己就能灌。。就是费事。一个模具24小时只能出一个,10000个模具24小时也只有10000个产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就能灌。。就是费事。一个模具24小时只能出一个,10000个模具24小时也只有10000个产出。 ...

是用常用的环氧树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常用的环氧树脂吗?

是的。普通的就行(貌似就是芯片塑封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普通的就行(貌似就是芯片塑封的材料)。

不一样,热风枪能吹软啊(黑色灌封那种也是)

网友:
厚膜本来就是普通的电路板+灌封胶

网友B:
要注意灌封工艺,硬胶的话,高低温实验有拉断覆铜线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灌封工艺,硬胶的话,高低温实验有拉断覆铜线的风险

这上网上怎么查到哪些厂家做这个?淘宝上搜出来尽是不相关的

网友C:
厚膜其实不完全是电路板,但按楼主的意思理解就是封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就能灌。。就是费事。一个模具24小时只能出一个,10000个模具24小时也只有10000个产出。 ...

不用24小时,烘一下就很快!

网友:
做个容器,电路板浸泡到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膜其实不完全是电路板,但按楼主的意思理解就是封装一下。

对的,就是LMZ13608那样,就是一块电路板,封装好以后可以当一块芯片来用,网上查到了一些理论资料,但是找不到可以做这样封装的厂家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