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颗兼容STM8S005K6T6硬件的国产单片机

楼主(2021-02-22):
ST的芯片涨得太离谱了,得做个备份,大家有没有好的硬件上完全兼容STM8S005K6T6的单片机推荐?

网友:
我也想问

网友A:
改成 STC8H1K28-36I-LQFP32, RMB1.87含税,大量现货

网友B:
STM8是ST自己的内核,哪里会有兼容的,能引脚兼容就不错了,代码兼容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 STC8H1K28-36I-LQFP32, RMB1.86含税,大量现货

带usb的48脚芯片有了吗,想弄点样片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 STC8H1K28-36I-LQFP32, RMB1.87含税,大量现货

规格是差不多不,但是管脚不兼容,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是ST自己的内核,哪里会有兼容的,能引脚兼容就不错了,代码兼容不存在的。 ...

我问的其实就是管脚兼容,只要求管脚兼容就好,不想改动硬件了,软件改改可以~
STC的管脚也不兼容ST

网友C:
芯圣
我看官网上有这句话:客户无需更改PCB,直接替换STM8S105/103/005/003/001系列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其实就是管脚兼容,只要求管脚兼容就好,不想改动硬件了,软件改改可以~
STC的管脚也不兼容ST ...

现在 只需要考虑有没有货  其他的 都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圣
我看官网上有这句话:客户无需更改PCB,直接替换STM8S105/103/005/003/001系列产品。 ...

好,我看看。。芯圣兼容STM8S003的我也有demo板。多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 只需要考虑有没有货  其他的 都不重要了

我做的产品上单片机只是个附属控制的,每年量不大,几W左右,对成本要求不是非常高,如果能低点当然更好,稳定性和兼容性一定最重要,硬件不能改动,改动了生产会比较麻烦。

楼主(2021-04-13):
引用 网友A:
现在 只需要考虑有没有货  其他的 都不重要了

STC8H1K28报价 7.5了吗?
5倍,和ST不承多让啊~

网友:
HC89S105,引脚兼容。ROM有64K,RAM有2K。目前好像也缺货。不是热闹型号,应该有渠道买到,只是价格比平时高点。我手上有6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成 STC8H1K28-36I-LQFP32, RMB1.87含税,大量现货

这颗现在多少钱,有个产品想用个便宜点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颗现在多少钱,有个产品想用个便宜点的单片机

现在便宜的 都没货  QQ  237974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