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如何做一个HDMI接口的logo信号源或者黑屏信号源?

楼主(2021-02-22):
简单一点的,不像各种盒子那样还得启动系统的。

网友:
不是很理解?

楼主:
就是问怎么做一个HDMI信号源,能够产生黑色信号或者带Logo的信号。

网友:
买个树莓派,设定开机自动循环播放一段黑屏(或者有logo)视频

网友A:
买台HDMI接口的DVD。

网友:
随便找个SILICON IMAGE的芯片

需要LOGO就看有没有OSD功能

需要黑画面就看有没有TestPattern

什么SIL9777 SIL9533 SIL9616

网友B:
SIL9777可以支持4K

SIL9533只能到1080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台HDMI接口的DVD。

真相了,当年学彩色视频信号发生器的时候,里面装的就是一个播放器

网友:
5楼是简单靠谱的方案,好多DVD还支持USB播放,直接把视频文件拷贝到U盘播放就行

网友:
用9533的话电路尺寸会小一些。

DCDC+STM32+9533

但是输出分辨率没那么高

楼主:
感谢上面的兄弟,现在看像盒子一样的广告机可能是最简单的,开机后能够自动播放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IL9777可以支持4K

SIL9533只能到1080p

9777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接口?可否分享一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9777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接口?可否分享一下资料?

HDMI......

网友:
笔记本的HDMI输出

网友:
树莓派 Pico 模块, 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