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HDL语法不同端口映射同一个端口的问题

楼主(2021-02-22):
请教VHDL端口映射的问题:

是否可以将不同模块的端口,映射到同一个端口中?

试验了一下,似乎是行不通的。

楼主:
例如:

          aRegPortOut => RegPortOut,
          aRegPortIn   => RegPortIn,

          bRegPortOut => RegPortOut,
          bRegPortIn   => RegPortIn,

各位帮忙看一下,能否将 a b 寄存器的输入、输出,都可以映射到 同一个输入、输出?

网友:
博士,就这?

网友A:
你2个out肯定不行!记住所有电路同时只能1tnr,不能ntnr,fpga不支持三态,必须加mux

网友B:
很多工程师特别是学习过C语言后去写VHDL 都会犯这些错误;

其实这是硬件描述语言, 想想把2个门电路输出并联在一起,就知道为啥不行了

网友:
看來是教材問題,感覺教材都沒提到

网友:
这样在数电里是线与,fpga不支持的,建议补补数电课程

网友:
建议楼主先画出原理图, 之后根据原理图改为VHDL代码. 这样就知道为啥翻译为 描述语音, 不翻译为设计语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工程师特别是学习过C语言后去写VHDL 都会犯这些错误;

其实这是硬件描述语言, 想想把2个门电路输出并 ...

我認識一個海歸博士,他之前和我爭論說,RS232 可以一主多從,接成總線的形式。而且隔了幾年之後最近又爭論了一次。

只能說,各有所長,博士一般都注重尖端核心的東西,不說了,我要去給我的博士朋友干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認識一個海歸博士,他之前和我爭論說,RS232 可以一主多從,接成總線的形式。而且隔了幾年之後最近又爭 ...

一个TXD 发送脚  接到几个设备上RXD上是可以的,单接收可以这样干,从机不回送数据;

但是多个TXD引脚不可以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TXD 发送脚  接到几个设备上RXD上是可以的,单接收可以这样干,从机不回送数据;

但是多个TXD引脚不 ...

他就是要並接多個 TX

他說以前在學校這麼接過,沒問題

我最後猜到答案,並得到他證實:他在學校用的是 51 MCU,並在一起的 TX 腳都是開漏 + 外部上拉,而且他當時用的是 TTL 電平,並非 232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理论上端口映射,无法这样来做。我反复进行了编译测试,发现行不通的。

我的目的本来是做两种兼容的调试。无奈发现不行。只能二选一进行port ma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TXD 发送脚  接到几个设备上RXD上是可以的,单接收可以这样干,从机不回送数据;

但是多个TXD引脚不 ...

输出也可以并联的。一些CMOS器件,上管(PMOS)跟下管(NMOS)一样的面积,导致上管内阻较下管更大(和功率型场效应管多为NMOS同理)。因此,在一定的电流和散热条件下,输出可以直接并联,此时,上管的内阻充当负载(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2个out肯定不行!记住所有电路同时只能1tnr,不能ntnr,fpga不支持三态,必须加mux ...

我用的MAX+plus II跟Quartus II,综合器都是能综合出来内部三态门的(自动转化成多路选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MAX+plus II跟Quartus II,综合器都是能综合出来内部三态门的(自动转化成多路选择器)。 ...

如果直接连接多个输出端口理论上会报错。

网友:
编译成功(这个是AHDL的原语例化)。三态门可以当作选择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输出也可以并联的。一些CMOS器件,上管(PMOS)跟下管(NMOS)一样的面积,导致上管内阻较下管更大(和功 ...

你这属于诡辩;

红灯是可以冲的, 一些路口人少,车速够快,人撞不死的
杀人也是可以逃脱的,一些地方没监控,只要伪装得好,不一样被抓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诡辩;

红灯是可以冲的, 一些路口人少,车速够快,人撞不死的

这叫“充分利用寄生效应”,正如程序设计语言的“实现定义的行为”、“未定义的行为”,在某些确定的环境下,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