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5Kg负载无人机哪种好

楼主(2021-02-22):
新手,想用无人机做活体搜索。希望飞行高度300米,负重5Kg,可以做线路规化(像植保机)。
另,定高飞行是自动测量地面高度吗?比如在山坡上可以自动上升?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当轰炸机了?

楼主:
作用相反,救人用

网友:
10米高度内的定高飞行,是靠超声波或者双目视觉识别地面,300米的话,就只能靠地图等高线和GPS了。

网友A:
飞行高度300米太高了 120米是正常. 我们有的,带红外镜头,可以做80米以下的地形跟随

网友:
携带5kg ?

看来要喷洒农药的四轴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高度300米太高了 120米是正常. 我们有的,带红外镜头,可以做80米以下的地形跟随 ...

能否增加激光测距用于地形跟随?激光测距达600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增加激光测距用于地形跟随?激光测距达600米。

是的, 有淘宝看到600米的模块,700块钱左右. 只需要把串口协议集成到飞控里面.  不需要5kg的飞机, 2kg 就可以搭载红外+10倍变焦的镜头. 吊舱型号: 品灵Z10TIR  , 整机续航40分钟.

楼主:
改飞控,很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有淘宝看到600米的模块,700块钱左右. 只需要把串口协议集成到飞控里面.  不需要5kg的飞机, 2kg 就 ...

2kg 负载,40分钟续航? 电池得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kg 负载,40分钟续航? 电池得多大?

2个一次性饭盒

网友:
不如不需要悬停等要求,作业无空间要求,建议用固定翼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飞控,很难吧?

不难, c++ 代码, 串口通信 . 我们有5年px4飞控开发经验的工程师.

网友:
经纬 Matrice 600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难, c++ 代码, 串口通信 . 我们有5年px4飞控开发经验的工程师.

好,项目启动时再联系

楼主(2021-03-27):
引用 网友A:
不难, c++ 代码, 串口通信 . 我们有5年px4飞控开发经验的工程师.

请看私信,加微信联系

网友:
原来没看到这个帖子,现在回复一下。
载重5kg,这个指标没问题,最关键的是续航没说,因为续航30~40分钟的话,电动是可以做到的。
电动版本的参数基本也是21kg左右的最大起飞重量,电池接近10kg左右,机架在5~6kg,剩下的就是载荷的重量,5kg没问题,续航优化好的话可以做到50分钟。
关键的信息来了,除了电动的方案,现在还有油动的方案,就是油发电的方案,可以做到同样的5kg载荷,但是续航就可以做到2小时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信联系我。
我好想原来在坛里说过油电混动的事情,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我回复的主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行高度300米太高了 120米是正常. 我们有的,带红外镜头,可以做80米以下的地形跟随 ...

型号是什么,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什么,同求

http://codevdynamics.com/talon100

我们这个量产机型提供开发平台版本,和商业方案版本. 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