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TypeC 如何在OTG的同时充电

楼主(2021-02-22):
TypeC 的CC脚通过5.1K电阻接到地时,启动OTG功能,此时手机或PAD可以对外提供5V电压,但是这时手机就没法充电,请问要如何做到OTG时还能对手机充电?

网友:
买带无线充的吧

楼主:
无线充是解决方案之一,淘宝上有一些TypeC的USB Hub,OTG同时还能充电,已经买了一个,收到后拆开看看。

网友:
我也很好奇,这个是借用TYPEC的什么协议?

网友:
这是是需要跑PD协议的,PD协议运行正确后就能充电了。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通断5.1K电阻行不行

网友:
确实要看手机
不少手机连无线充电时都不能OTG

网友:
我的vivo NEX3s加紫米10Pro充电宝,打开充电宝usbhub功能,能直接打开手机otg功能使用优盘,还能给手机5v2a充电。手机otg选项是关闭的。这个确实很奇怪。

网友:
参考这篇文章看看https://mp.weixin.qq.com/s/t00BMjB1tZrGBtqCJfuTvg

网友(2023-08-24):
你好,LZ!
请问这问题解决了没?最近一个项目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有点type-c接显示器, 显示器提供电源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