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如何将指定函数放在ITCM内存中执行,IAR如何配置的?

楼主(2021-02-22):
STM32H7如何将指定函数放在ITCM内存中执行,IAR如何配置的?
ITCM速度要比其他内存(AXI、SRAM1~SRAM4)速度高,要处理DTCM大量数据就要将函数搬到ITCM中运行。

网友:
定义一个section,比如 ITCM_section在ITCM地址段内,
然后在你要放过去的函数后面加上@" ITCM_section"

怎么定义section可以打开IAR的link文件参考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