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LCR小电感真不好测,有没有变通的办法测量呢?

楼主(2021-02-23):
  贴片pf级的电容万用表能搞定,nh级的贴片电感能测的仪器都贵些。 要是X宝推出一个代测量的服务就好了。

网友:
以前有老外用声卡测量LCR的,需要带输入功能的声卡例如TI的PCM29x及一个OP。测量电感建议用小功率功放例如LM4871代替OP。关键字:ZLCR,一磅的LCR。

网友:
买个国产的几百块

网友:
买个数字电桥1000块钱, LCR多频率点测量.

网友A:
nH级别就是高频电感,一般的LCR也不行了,得上网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H级别就是高频电感,一般的LCR也不行了,得上网分了吧

500K的LCR足够了

网友:
LCR测完焊到板子上还是得网分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