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USBHUB和SD卡合2为1的芯片(至少为工业级)吗?

楼主(2021-02-23):
如上所述,找了2天,需求为3个下行USB口+1个SD卡接口。至少为工业级。有这种COMBO芯片吗.如果没有,分立的USBHUB+SD卡读卡器芯片有推荐的吗?

网友:
microchip可能有,我以前找过,你去找找看。

网友:
USBxxxx,在外头,楼主直接MCHP官网搜下呢,有pdf汇总选型表的。

网友A:
   AU6351-GL

看看这个是你需要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6351-GL

看看这个是你需要的不

是的,就是温度不够

楼主(2022-09-23):
找到车规级非MICROCHIP的了,20多块钱

网友:
为啥不俩芯片画一个板子上呢?有特殊需求?

楼主:
没有特殊需求,但是车规级的读卡器主要是microchip的,价格已经翻天,还没货

网友:
Usb设备还工业级别,本身usb就不能用于工业,太容易受干扰掉线卡顿,要是来个误操作直接出重大事故。usb在民用都容易受干扰太太渣渣了,usb3.0还要速插真恶心。

网友(2022-11-05):
引用 楼主:
找到车规级非MICROCHIP的了,20多块钱

谁家的?

楼主:
GL的,就是最常用的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