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芯片电源供电选择

楼主(2021-02-23):
想用STM32+HX711做一个电子秤类的PCB ,HX711是用5v供电好,还是3.3V供电好?谢谢。

网友:
注意下激励电压

网友:
5V 重量传感器很多5V起步

楼主:
激励电压为10V,就是说用5V供电比较好然后输出串个电阻直接接单片机上

网友A:
我用的锂电池和LDO转3V,AD7799也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锂电池和LDO转3V,AD7799也可试试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