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一对多通信方案,大家有推荐吗?

楼主(2021-02-23):
需求:
一个1000平米左右的厂房,里面安装100个左右的信号采集模块,每个模块一个通信终端,向一个总机发送数据。
数据量:一秒10个字节,使用时没有交互,只有在单台校准的时候有数据交互。

问了下成都EBYTE,说无线电多并发有不可预计性。

网友A:
lorawan啊,你又不是并发的。随机启动,完全不怕并发撞车。

网友B:
如果没有低功耗要求,为什么不上Wifi

网友:
可以使用电力线载波通信的,有现成模块

网友:
主机逐个轮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orawan啊,你又不是并发的。随机启动,完全不怕并发撞车。

lorawan应该不合适的,理论单个发送数据的间隔是10ms,模块之间又没有协调,并发碰撞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每10个设备组建一个子网,每个子网的频道间隔开一些,这个需求不难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低功耗要求,为什么不上Wifi

AP的带载可能有问题,好多带不了这么多终端。

网友E:
无线应该考虑2.4G,速度快了,碰撞重发处理效率也不会低

网友:
这个应用比较适合划分频道的通信,做分时通信确实有冲撞的风险。

网友F:
不知道ESP32的WIFI Mesh能否满足.

网友:
即然校准时要数据交互那就肯定要双向通信了呀,即然是双向通信,那就可以用主机轮询呀。可以用无线串口之类的模式,自己定好协议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orawan应该不合适的,理论单个发送数据的间隔是10ms,模块之间又没有协调,并发碰撞的几率非常大。 ...

你一会儿说是只在单台校准的时候有数据交互。却又说10ms发送,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如果每个都要求10ms,老老实实用有线吧。

网友:
厂房内,干扰估计不小吧。485,消防总线,Powerbus等类似的工业现场总线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P的带载可能有问题,好多带不了这么多终端。

带部带得了取决于你的工程预算?
https://smb.tp-link.com.cn/solut ... 3%E6%96%B9%E6%A1%8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线应该考虑2.4G,速度快了,碰撞重发处理效率也不会低

2.4g  工业现场 如果误动作发生  会头痛得很的事情

网友:
说用lora的一定没用过lora。发送数据慢到死。点一多都撞没了。
无线方案 建议蓝牙就可以  发射需要加PA。 100个绝对没问题。关键使用电会多一点。有可能会有冲撞,但100个应该问题不大。   我做过测试 400个设备,定时5秒左右发一包。接收成功率90%以上。 估计100个设备更新数据最快不能小于1秒。
如果需要10ms就更新一次数据,用有线方案吧。

网友:
才1000平的厂房。。wifi就够了,多放几个路由器。电池供电?那还不如直接poe拉网线,整个时间和成本绝对划算,就是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会儿说是只在单台校准的时候有数据交互。却又说10ms发送,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如果每个都要求10m ...

我也不是楼主,是楼主自己说的一秒10个字节的数据量,100个设备,平均到每个设备就只有10ms传数据了。无线的方案都是够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部带得了取决于你的工程预算?
https://smb.tp-link.com.cn/solutions/details.html?type=%E5%B7%A5%E ...

这成本太大了吧。AC控制器 交换机 多个AP。如果一个AP带100个终端,半径30米吧。保持稳定,似乎很难。

网友:
485啊,无线估计调试稳定需要半年

网友G:
我曾经用过CC2530, 256Kbps的。 100个节点,每个节点间隔1.5秒-2s随机发一次,测试了1小时10分钟,丢了5包数据。大概丢包率四万分之一。楼主这种情况,可以把3次放一起发,相当于3秒发一次,用两个频段发送和接收,应该能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以下了。

网友H:
已经有接受了,那么TDMA方式吧。 时间同步用主站的广播发送功能,随便隔几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同步一次,就是把分机的时间同步一下,这个时间不需要是RTC,仅仅起到大家都同步到秒上面就好了,误差1ms内都可以接受。然后每10ms安排一个分机发送自己的数据,当然了,数据需要在这10ms内发完,实际上应该设计为5ms左右发完,每个时隙前后的2ms空出来以防止分机间同步误差变大导致冲突

网友I:
有线无线,是不是主从模式,有线无线,功耗要求,距离要求,带宽要求(这个你提了),周围的电磁环境状况。

如果单纯从低带宽考虑,zigbee自组网模式挺实用。

网友J:
厂房最好别用无线,电焊机,变频器,电机频繁启动都是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ESP32的WIFI Mesh能否满足.

准备研究下WIFI Mesh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Z4y1N7Y4?p=2
主控计划使用ESP32,被这个小妹妹感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厂房最好别用无线,电焊机,变频器,电机频繁启动都是干扰源。

空间和厂房差不多,但没有加工之类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线无线,是不是主从模式,有线无线,功耗要求,距离要求,带宽要求(这个你提了),周围的电磁环境状况。 ...

谢谢,我研究下zigbee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有接受了,那么TDMA方式吧。 时间同步用主站的广播发送功能,随便隔几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同步一次,就 ...

1秒发一次,一次10个字节。谢谢您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用过CC2530, 256Kbps的。 100个节点,每个节点间隔1.5秒-2s随机发一次,测试了1小时10分钟,丢了5包 ...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这个丢包率可以接受的,就怕连续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研究下WIFI Mesh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Z4y1N7Y4?p=2
主控计划使用ESP32,被这个小妹 ...

我也看了,不知道这个语音助手有没有开源出来。还有服务器上的系统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秒发一次,一次10个字节。谢谢您的思路。

你一秒一次,100个分机,又不要冲突,时间轴上来看不就是10ms一个分机吗?只有这样才从理论上保证100%通信成功的可能性。那些随机模式的永远都不可能100%啊

网友:
之前试了下ESP32的WIFI Mesh,配网APP/小程序比较常失败,也登不上账号(远程),就没继续弄

网友:
不用担心客户端之间的冲突, 包数量太少了。 分三四组,相邻wifi工作在不同的频道上,距离近就用5G频道足够。 一个路由器一秒三十多个包,再怎么冲突都不会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