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控制液体温度加搅拌罩子有什么用?

楼主(2021-02-23):
各位大佬门好:
一个圆筒 里面注入化学液体 ,,然后给液体加热  pid精确控温 ,,
里面机械结构有  pt100 加热管  和 搅拌电机带动搅拌,,
现在的疑惑:
搅拌电机外面放一个圆形罩子有什么用?(圆形罩子上有很多开孔)
还有搅拌叶片的不同形状有要求吗?
希望研究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
我应该知道了楼主是做啥的
罩子是保温作用?
搅拌是直接接触液体吗?
这个不污染吗?

网友A:
圆形罩子应该 限制水流的流速和流向吧  水流速慢一点 单位体积的水温度就能升高,  开槽限制流向,让水不四面八方流,按固定方向流出,固定方向流入,形成循环闭环

网友:
“咨询点 pid 控制液体温度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形罩子应该 限制水流的流速和流向吧  水流速慢一点 单位体积的水温度就能升高,  开槽限制流向,让水不四 ...

固定方向流出,固定方向流入,形成循环闭环,这句话怎么解释:
罩子上加上孔加热的液体从罩子里流出,那从哪里流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