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核弹发射那种双指纹验证锁

楼主(2021-02-23):
客户有项目需要类似的两个人同时输入指纹后开锁的产品,市场上大多是一个指纹模块加密码键盘加钥匙。如果实在不能做两个指纹模块,也可以用一个指纹模块,前后识别2个人的指纹来开锁。

网友:
真以为核弹发射是这样干的?

其实,可能是什么也不用的

网友:
装两套然后剩下自己写程序~~

网友:
如果不计成本,两个指纹锁做个与逻辑就行了。

网友A:
不会装两把指纹锁,不要问为什么,我这边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这个需求非常简单,如果采购我们公司的电子锁,改一下程序就可以了(需要验证两个不同的指纹才可以开锁)

网友C:
核弹发射应该是用两把钥匙的,不是用指纹。
因为如果当场有人抗命的话,可以撤职然后换人继续发射。如果指纹锁还得改配置,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弹发射应该是用两把钥匙的,不是用指纹。
因为如果当场有人抗命的话,可以撤职然后换人继续发射。如果指 ...

把不同意的人手指头剁下来不就完了 还要匹配吗

网友D:
啥都不说了,简单粗暴。

网友:
老美那核弹发射室内是需要两人操作的,待核对完密码正确后,输入座标并同时做系统自测。且两人操作的座位相距约有三米,就是怕一人可自行操作。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须两人同时用钥匙开启发射按钮,然后按下按钮执行发射。两人皆有配军用手枪,若其中一人违反操作或抗命,另一人可直接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装两把指纹锁,不要问为什么,我这边就是这么干的

先等等看其它坛友有没有成品,如果没有怕也只能像你说的这么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求非常简单,如果采购我们公司的电子锁,改一下程序就可以了(需要验证两个不同的指纹才可以开锁) ...

不止是不同,还必须是两个人的。也就是说要录入两个人的多枚指纹,一个人至少要录入两枚,防止一枚不识别还可以识别另一枚。如果你们能做,方便私信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是不同,还必须是两个人的。也就是说要录入两个人的多枚指纹,一个人至少要录入两枚,防止一枚不识别 ...

要求严格的话,是在指纹或者密码失效时候,要有2把机械钥匙同时可以打开的,所以最省心是2把锁上下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是不同,还必须是两个人的。也就是说要录入两个人的多枚指纹,一个人至少要录入两枚,防止一枚不识别 ...

你这个是属于定制开发,如果站在技术角度讲,肯定是可以实现你的需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啥都不说了,简单粗暴。

这是或逻辑,不是与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或逻辑,不是与门

串联改并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改并联就好了。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21-04-11):
关键是如何同时识别了,要是一个手油失败了是不是就完蛋了。识别后亮灯,手指不能离开,然后同时扭不同钥匙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