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同步文件的软件,哪家强?

楼主(2021-02-23):
现在用微软自带的ONEDRIVER,经常登陆不上,换金山的WPS,速度还是不错,就是空间只有1G,而且单个文件不能超过10M.  这种两台或者多台电脑之间的同步软件,求推荐个好用的. 排除 U盘,百度云之类的. 速度要合适的,经常被墙的那个不考虑.

网友A:
用的坚果云 付费的  所有代码都在里面放着

网友:
白群晖你值得拥有

网友:
白群晖+1024

另外也可以用微力同步

网友:
goodsync           多台 貌似不适合。。

网友:
坚果云  每个月1g流量用不完
其实 官方默认可以有小号的
多台电脑  平板
手机同步 真香

网友:
用的坚果云,感觉不错,推荐一下

网友:
一直用坚果云

网友B:
我是五年以上坚果云用户了,没啥花哨的功能,就是稳定不掉链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五年以上坚果云用户了,没啥花哨的功能,就是稳定不掉链子!

大侠,坚果云请教一个使用上的问题,一个txt文件,PC 上的app每隔30S 读写这个文件,备份动作会和app冲突吗,使用freefilesync备份到U盘,会冲突。
坚果云可以自动的定时备份吗?比如想每隔5分钟备份一下这个txt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坚果云请教一个使用上的问题,一个txt文件,PC 上的app每隔30S 读写这个文件,备份动作会和app冲突 ...

您所说的备份是什么意思? 是其它软件在备份还是指坚果云自动上传同步?  如果是其它软件同时读写同一个文件的确会产生冲突,如果是坚果云自己则不会,它会监控文件修改状态,有修改才同步。
可以免费版实际试用一下最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侠,坚果云请教一个使用上的问题,一个txt文件,PC 上的app每隔30S 读写这个文件,备份动作会和app冲突 ...

坚果云是扫描到变化就会同步。你说的PC端30S操作一次,操作是打开,读写,关闭流程吗?只要有关闭动作,关闭后就会同步一次。如果没关闭就不会同步。
如果两个客户端同时打开了一个文件,都操作了。然后关闭以后,就会冲突。
部分软件打开文件,关闭以后,但是windos判断文件还没关闭,就不会同步。容易造成冲突。比如我用的axure经常出问题。

坚果云免费1G,基本够用,但是有些操作习惯要改,比如画板子,如果频繁保存,就会生成很多备份文件,空间很快就用完了。我都是先关闭同步,干完活删除备份文件再打开一下。
用了好几年了。但是如果有一台新电脑,想同步,是不能选择文件夹的,只能全盘同步。1G就不够了。我是每次换电脑都要买一个月会员。

去年年底双11抢了5年的基础服务器,搭了一个svn,同步代码。其他的文件既然用坚果云。

网友:
GOOD SYNC注册版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坚果云是扫描到变化就会同步。你说的PC端30S操作一次,操作是打开,读写,关闭流程吗?只要有关闭动作, ...

是的,PC 软件把运行参数每隔30S更新到txt, 对txt 打开,修改,关闭。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所说的备份是什么意思? 是其它软件在备份还是指坚果云自动上传同步?  如果是其它软件同时读写同一个 ...

感谢指导,是每30秒,txt更新之后,希望能备份最新的txt到坚果云。

网友E:
我买了一台二手的 Toshiba 笔记本放了两个 1T 的 SSD,用 gitlab 在自己家里架设了一个服务器,从此无忧。

之前用 Orange PI 架了一个微服务器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添加硬盘太麻烦不想折腾就换成笔记本了。

网友:
自建seafile,我在公司还有家里都搭了服务器,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的坚果云 付费的  所有代码都在里面放着

我的坚果云付费版丢过文件,吓死了,期限没完就劝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台二手的 Toshiba 笔记本放了两个 1T 的 SSD,用 gitlab 在自己家里架设了一个服务器,从此无忧。  ...

请问你的ip穿透是用的哪个软件,我现在用的 zerotier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坚果云付费版丢过文件,吓死了,期限没完就劝退了

然后不定时用微软的SyncToy 2.1同步到U盘备份 哈哈

网友G:
也在使用坚果云,搭车请教一下,在多台电脑上使用,希望在某些电脑上(也可以是全部),对本地的坚果云文件夹(我的坚果云)进行加密,凭密码访问,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在使用坚果云,搭车请教一下,在多台电脑上使用,希望在某些电脑上(也可以是全部),对本地的坚果云文件夹 ...

新版本坚果云即可  不过这个加密   不要抱多大期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ip穿透是用的哪个软件,我现在用的 zerotier

我的宽带是联通,直接找客服要的公网 IP。

我说家里有监控设备,没公网用不了,

客服就给我弄了一个,用了快十年了。

网友H:
撸的OneDrive 5T的,被封了,现在用威联通入门级的NAS,就是感觉速度有点慢

网友:
白群晖白群晖

网友:
引用 网友H:
撸的OneDrive 5T的,被封了,现在用威联通入门级的NAS,就是感觉速度有点慢

是TS212P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