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台笔记本,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21-02-23):
目前在用的电脑还是多年前从论坛购买的X220,这款电脑比较经典,使用也顺手,但毕竟是年代久远的东西,该退休了。
笔记本的使用需求不高:
1、软件工作偏多,需要经常用MDK,IAR这类的软件,偶尔也自己也会画画图。
2、硬盘最好可以是SSD+机械硬盘的结构,但是如果机械硬盘实在没有,那也没关系。
3、内存要16G或以上,8G的慢慢就会不够用的。
4、不要太重,偶尔要出差,最好是13.3或14寸的,屏幕1080P或以上就可以了。
5、可以比较方便的外接双显示器,或者购买比较使用的扩展接口能实现也可以,因为家里有公司都是用双屏的,需要方便的拆卸。
6、价格大概在4500-7000之间。

之前看过THINKPAD X13,实体机还没去看过。不知大家可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神州笔记本。

网友:
小米新版redmibook pro2月25号发布,我准备换这个。

网友:
买台能挖矿的

网友:
机械革命看看用着还不错

网友:
我也关注一段时间了
现在14寸机型里带2个硬盘位的机型不多
联想的thinkbook 2021系列是现在少数的可以扩展硬盘和内存的机型了(似乎是唯一一款)
而且接口比较丰富(2A2C),插电也不会占用USB接口
AMD机型和intel机型都有

https://item.jd.com/100009087897.html
https://item.jd.com/100008619573.html

网友:
我关注机械革命的17.3的那款,还有15.6 CODE1的那款

网友:
看下hp的战66系列,3个USB,一个HDMI,一个SD卡接口,一个RJ45,一个TYPEC,400尼特IPS屏,号称通过多项军工标准测试,内存和硬盘均可扩展。有INTEL和锐龙版本,并且刚出了新的锐龙5000系列的新机器,不急用可以再等等。只是这个系列不如联想小新或者thinkbook那样注重性能释放,三代四代的TDP功耗大概是15W左右,电池只有45wh,并且TYPE C PD充电用第三方的充电头容易引起接口假死。

网友:
果断thinkpad系列

网友:
拯救者系列

网友A:
联想 thinkbook 14 2021款   双SSD硬盘位, 单内存槽 , 外接接口齐全。
惠普 战66 4代  单SSD硬盘位, 双内存槽, 外接接口齐全。   ACD 壳 金属的
惠普 战66 3代  单SSD硬盘位+机械硬盘位, 双内存槽, 外接接口齐全。   AC壳金属的,D壳 塑料的

楼主:
暂时不准备出,这货现在不值钱了,我的还是1080P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 thinkbook 14 2021款   双SSD硬盘位, 单内存槽 , 外接接口齐全。
惠普 战66 4代  单SSD硬盘位, 双 ...

谢谢,得找个时间去店里看看,我还是比较注重质感的

网友:
首先是要买得到~~~~~

网友:
thinkbook 16p, 立轴,16:10, 上半年应该会上市: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9486358

网友:
神船笔记本

网友:
惠普战66,看价位差不多的

网友B:
自从用上Thinkpad X13,再也没碰过X230,忍受不了X230的屏幕

可以直接买英特尔,推荐1T SSD,4G,背光键盘;
如果喜欢AMD,买一台标配,以上三件需要自行购买更换。

我用的后者:
AMD秒杀Intel,标配512G硬盘,建议自行更换1T;
AMD版本不带4G模块,建议2xx元自行购买,插一张手机副卡,随时在线的感觉真好;
背光键盘,200左右,购买了几分钟就能换好;
再配一只小巧Gan口红电源,随身携带,那也是极好

至于双屏,Thinkpad X13 双 TYPE C 就是为双屏而生。只需接一根TYPE C线就可以连接:(显示器供电的)电源、4K显示器、(显示器USB口接)其他外设

网友C:
ThinkPad T14s,R4650+16G+512G,4900元,就是45%的屏差了点,其它没毛病。
最开始有T14s的72%定制版,R4750+16G+512G含票才6K,没赶上。

Thinkbook 14,真水桶机,特别是内部U口C口还有额外的加固件,除了键盘弱一点,其他都香。

网友:
联想拯救者r7000 5.9K  蛮好  现在就是用它上阿莫滴

网友D:
联想各个4800U或者4800H的笔记本。
我在等今年4月出的R9000P/K,拥有16:10的屏幕和5800H媲美台式机的性能。

网友E:
用了现在的笔记本 老的笔记本嫌弃的不得了
1、重量轻
2、发热少 噪音小 没有了机械硬盘 制程也提高 ,风扇基本不转
3、开机极快
4、支持BLE5.0
5、和手机相同的TYPE-C充电口(同时支持扩展坞扩展出网口/HDMI/USB...)
6、自带正版WIN10系统好用,而且内置一键还原
7、性能足够, 编译程序和我的台式I5-6500 感觉差不多
8、电池估计可以用8个钟够一天
买的联想 AMD4800U+16G RAM+512G SSD,因为有货好买

网友:
看来新电脑还是很香的啊…

网友:
就凭键盘,必须thinkpad

网友F:
把我的macbook air, m1, 8G, 256GB SSD收了吧,再继续优惠6300块不包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120-1-1.html

网友:
我一直坚持固态+机械硬盘的笔记本,同时希望是thinkpad的,因为钟情小红点设计。
然而T490即是最后一代了,之后的都只保留M.2固态硬盘。(好像E14 intel版可以安装机械硬盘,但是CPU太差)
去年购买了一个惠普战66三代AMD版本的,可以固态+机械硬盘,只能舍弃小红点了。其它的缺点都能适应,唯独一个关机耗电接受不了。
这个笔记本充满电,关闭所有的关机唤醒功能,关机后放家里大概10天电量被耗光。售后维修走过一次,没能解决该问题,因为这是笔记本设计的问题。
只能希望Hp能出个BIOS固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HP更新驱动没有什么动静。

网友:
锐龙zen3 r7-5000吧,刚上市,估计一大批在后面,价格不高的,性能应该挤压intel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联想各个4800U或者4800H的笔记本。
我在等今年4月出的R9000P/K,拥有16:10的屏幕和5800H媲美台式机的性能。 ...

我也在等这个笔记本,4月份发布吗?大概多钱

网友:
楼主,等 ThinkPad X13 Gen 2吧,已发布,I 版5月份上市,A版预计7、8月份上市
有可选的 5G sub-6 GHz网卡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 ... type=0&p_from=1

网友:
Thinkbook 13心动很久了,有USB口,有电源按键,2K屏,体积小巧便携,够用好几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T14s,R4650+16G+512G,4900元,就是45%的屏差了点,其它没毛病。
最开始有T14s的72%定制版,R475 ...

我也看中 T14

同配置 为啥T14S  比T14   贵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等这个笔记本,4月份发布吗?大概多钱

肯定破万~

网友:
https://news.mydrivers.com/1/741/741547.htm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看中 T14

同配置 为啥T14S  比T14   贵好多

T14S 贵是因为外壳是铝合金的,但是内存焊死在主板上的没有扩展内存曹,散热单管的,有功率墙的问题,14S 和X13 共用主板,所以我选了T14 ,双管散热比14S 好,多RJ45, 有扩展内存插槽,方便以后升级,多SD卡读卡器....,T14 实际上已经很薄,1.8mm行程键盘,做工精致...Thinkpad T,X 系列设计一直是日本做的,设计、做工、用料比其他很多笔记本好,主要是小红点很好用,电工得力工具,T14 ,4千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得找个时间去店里看看,我还是比较注重质感的

战66四代只有一个全功能type-C口,然而标配的电源也是type-C口的,如果你要外接高分屏显示器,就需要再买个圆口的电源。
机身自带的HDMI大概率是1.4的,拖不动2K以上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等这个笔记本,4月份发布吗?大概多钱

官方非正式渠道说是3月底发布,4月发售,不过按照现在各个30系显卡笔记本都耍猴的尿性,在618能抢到一台就不错了。按照国外发布的价格,国内价格应该在9999到1W5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我的macbook air, m1, 8G, 256GB SSD收了吧,再继续优惠6300块不包邮
https://www.amobbs.c ...

兄弟就按我报的价出给我吧,我刚好有需求也诚心要,出给坛友你也放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T14S 贵是因为外壳是铝合金的,但是内存焊死在主板上的没有扩展内存曹,散热单管的,有功率墙的问题,14S ...

为什么我在狗东看到的T14都是快6千或者是6千多很多的价格,这个4000多是在哪看的,我想看看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在狗东看到的T14都是快6千或者是6千多很多的价格,这个4000多是在哪看的,我想看看配置 ...

PDD, 百亿补贴,T14, 03CD ,我43XX 买的,R4650U, 16G,512G
T14 两个C 口, 两个A 口, 普通开发够用了,MDK编译速度很快。

网友:
X宝 有一家 姜小鱼,T14  04CD R7-4750U/16G/512G/FHD  5499,纠结是否下手

网友:
楼上,这么犹豫,等俩月吧,T14 Gen 2就出来了。
同样的价格Gen 2更香,同时Gen 1也会降价

楼主:
对比了一下thinkpad x13 T14和thinkbook 14 13S等几款机型
T14主要是屏幕比X13好但外观,重量不如X13,Thinkbook的外形不太喜欢
所以应该会选X13 R7 4750U版本,今天的价格是5499
不知道5月份 X13 Gen2出来时价格会相差多少

网友J:
p14s和t14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p14s和t14有什么区别呢?

P系列应该是标压CPU注重性能, T,X 系列兼顾移动 和 性能。

网友K:
推荐这个:惠普(HP)战66四代 锐龙版 14英寸轻薄笔记本电脑(Zen3架构 6核 R5-5600U 16G 512G 400尼特高色域 一年上门) 4299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推荐这个:惠普(HP)战66四代 锐龙版 14英寸轻薄笔记本电脑(Zen3架构 6核 R5-5600U 16G 512G 400尼特高色域  ...

现在京东有秒杀,只要409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用上Thinkpad X13,再也没碰过X230,忍受不了X230的屏幕

可以直接买英特尔,推荐1T SSD,4G,背光键盘 ...

购买了X13 R7 锐龙版,想问下你现在外接显示器是用扩展坞的吗,能否说下用的是哪种扩展设备,谢谢

网友L:
AMD YES   5600U内核是z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AMD YES   5600U内核是z几的?

Ryzen 5 Zen3架构,信息来源于网络,对这块不太了解

网友:
dell d3100
usb3.0接口,支持外接三个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了X13 R7 锐龙版,想问下你现在外接显示器是用扩展坞的吗,能否说下用的是哪种扩展设备,谢谢 ...

方式一:不用扩展坞,只用一根TYPE C线,搜:"TYPE C显示器",已经是很流行的设备了;
还有另外三种方式(不推荐),
方式二:电脑HDMI 直连显示器
方式三:HDMI电脑转VGA(联想渠道买笔记本会赠送),VGA连接显示器
方式四:TYPE C 接DP扩展坞,DP线连接显示器

网友M:
我的I7神州已战8.5年,目前配合win7还是很稳定,当时买神州也是比较担心,现在感觉值了。

网友(2021-04-08):
拯救者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得找个时间去店里看看,我还是比较注重质感的

R9000X 2021;2020年最佳轻薄性能本,不是吹的,质感无敌~~~

咸鱼有2060显卡的,约7K5;现在新出的16xx显卡的,好像6K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T14S 贵是因为外壳是铝合金的,但是内存焊死在主板上的没有扩展内存曹,散热单管的,有功率墙的问题,14S ...

T14的CPU好像几乎都是低压的,例如i7-10510U,基础频率1.8GHZ,但睿频可以到4.9GHZ。
不知道这种低压CPU,跑起来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自从用上Thinkpad X13,再也没碰过X230,忍受不了X230的屏幕

可以直接买英特尔,推荐1T SSD,4G,背光键盘 ...

你买的4G模块什么型号的,稳定不?我的总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买的4G模块什么型号的,稳定不?我的总掉线

LTE 模块为L850-GL, 2xx元,移动和电信都挺稳定的。
只是天线放在电池边上(X13 D面是全金属的,屏蔽厉害),信号只有两格,等有时间移到屏幕上。

楼上,你可以把底壳拆掉,试试信号是否稳定,如果稳定,那就是D面金属屏蔽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各个4800U或者4800H的笔记本。
我在等今年4月出的R9000P/K,拥有16:10的屏幕和5800H媲美台式机的性能。 ...

有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I7神州已战8.5年,目前配合win7还是很稳定,当时买神州也是比较担心,现在感觉值了。 ...

神州能站8年?

网友: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神舟的。现在还在用。应该有10年了。

网友D:
r9000p/k没抢到……这显卡才卖这个价格,不论矿老板去挖矿还是个人用户拿去玩游戏都太香了。
不过22日发布小新pro16,再等等看这机子有没有32G版本。现在感觉还是16:10的显示器拿来浏览网页和码程序比较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r9000p/k没抢到……这显卡才卖这个价格,不论矿老板去挖矿还是个人用户拿去玩游戏都太香了。
不过22日发 ...

有第二波,就是贵了点。如果电脑没有什么怕黑的,可以挖矿回血。图里面的适合预约3070款的,3060款的可以直接去淘宝搜“中正评测”买,卖9000出头,预约也就省个两百。r7000p预约应该会比较划得来

网友:
今天差点买了r7000,晚上看已经卖光了。r9000 3060的好像不如等3070款的 都已经花了9000了还差这1000吗?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三星显存的3060,非满功率版,100W显卡。

网友:
XPS,屏幕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现在的笔记本 老的笔记本嫌弃的不得了
1、重量轻
2、发热少 噪音小 没有了机械硬盘 制程也提高 ,风扇 ...

买了啥型号? yoga,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