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TK499在0x20000000地址的内存大小,得到16K 可用空间

楼主(2021-02-23):
测试代码
        TestSRAM((INT32U*)(T_SRAM_BASE+0x800),0x100);
前0x800 地址是 中断向量表

void TestSRAM(INT32U *pSrc,INT32U len)
{
        INT32U i,*pTest=pSrc;
        for(i=0;i<len;i++)
        {
                *pTest=i;
                printf("addr=%X 测试:%X\r\n",(INT32U)pTest,*pTest);
                pTest+=0x10;
        }
        pTest=pSrc;
        for(i=0;i<len;i++)
        {
                printf("addr=%X 测试:%X\r\n",(INT32U)pTest,*pTest);
                pTest+=0x10;
        }
}

得到 0x20000000~0x20004000 里面的数据是可读写的,
所以隐藏了 16K 的ram 在系统中

网友:
是不是本来就有?手册中有介绍这个地址么?

楼主:
手册上面 没有看到吧

网友:
对结果感兴趣,版主确认一下??

网友A:
楼主可以做一次全部内存的遍历。比如从1自加,内存全写完再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做一次全部内存的遍历。比如从1自加,内存全写完再比较。

是的,要看是不是访问的同一个内存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做一次全部内存的遍历。比如从1自加,内存全写完再比较。

打算使用这片区域 用作 ucos任务的堆栈区域,
感觉这片内存的操作速度 会比 0x70000000 的速度快上不少,如果程序能正常跑 就这么 这片区域 没有问题了

楼主:
同样一段贴图的代码,我将任务堆栈的内存放在 这个16K 里面 比放在8M 的堆栈 速度 快了  3/20
原来要20ms 运行完的代码 换了堆栈区间后 只要 17ms

不过跑了 几秒钟 后就死机了

楼主:
跑了几秒钟后死机了 找不出原因

网友B:
void  RemapVtorTable(void)
{
        int i;
    RCC->AHB1ENR |= 1<<13;//bkp clk,enable sram
        //¹ØROMÇøÖжÏ
    for(i = 0;i<90;i++)
    {
        NVIC_DisableIRQ((IRQn_Type)i);
    }
        SCB->VTOR = 0;
        SCB->VTOR |= 0x1<<29;
        for(i = 0;i < 512;i+=4)
        *(u32*)(T_SRAM_BASE + i) = *(u32*)(T_SDRAM_BASE+i);

}

按照sys.c里面的代码,把前2K让出来再试试,虽然理论上CM4的中断向量表只有1K大小。

/******************  Bit definition for RCC_AHB1ENR register  ******************/
#define  RCC_AHB1ENR_IOPAEN                  ((uint32_t)0x00000001)            /*!< IO port A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IOPBEN                  ((uint32_t)0x00000002)            /*!< IO port B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IOPCEN                  ((uint32_t)0x00000004)            /*!< IO port C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IOPDEN                  ((uint32_t)0x00000008)            /*!< IO port D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IOPEEN                  ((uint32_t)0x00000010)            /*!< IO port E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CRCEN                   ((uint32_t)0x00001000)            /*!< CRC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BKPSRAMEN               ((uint32_t)0x00002000)            /*!< BKPSRAM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DMA1EN                  ((uint32_t)0x00200000)            /*!< DMA1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DMA2EN                  ((uint32_t)0x00400000)            /*!< DMA2 clock enable */
#define  RCC_AHB1ENR_LCDEN                   ((uint32_t)0x80000000)            /*!< LCD-TFT clock enable */

另外,按照参考手册,这部分RAM的时钟enable寄存器的名字叫做“RCC_AHB1ENR_BKPSRAMEN”。

个人瞎猜,TK499本来设计有SRAM,然后有问题弃用了。BKP里这个小sram拿来给延迟敏感的变量来用了。

再另,sys.c里还有这种代码
//±¸Óú¯Êý
//#define T_SRAM_FUN1 0x20000400
//copyAtoB((u32)LCD_PutPixel&0xFFFFFFFE,T_SRAM_FUN1,800);//¼ÓÔغ¯Êýµ½SRAM
//void copyAtoB(u32 srcAdd,u32 dstAdd,u16 len)
//{
//    len = (len + 3)/4;
//    while(len--)
//    {
//        *(u32*)dstAdd = *(u32*)srcAdd;
//        dstAdd += 4 ;
//        srcAdd +=4 ;
//    }
//}

所以,内部应该也测试过,把程序拷贝进SRAM跑。另外这个offset0x20000400,似乎只用让开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sys.c里面的代码,把前2K让出来再试试,虽然理论上CM4的中断向量表只有1K大小。

在 main 里面 TestSRAM((INT8U*)0x20000800,0x3800/4,0);  写入
在 ucos 里面 TestSRAM((INT8U*)0x20000800,0x3800/4,1);  比较
发现写入和 读出 都 ok
但是 使用 它作为 堆栈 就 跑 4-10 是 就崩溃了
我测试 前16K 写入 读出 都 没有问题的

void TestSRAM(INT8U *pSrc,INT32U len,INT8U mode)
{
        INT32U i,errcnt=0;
        INT32U *pTest=(INT32U*)pSrc;
        if(mode==0)
        {
                for(i=0;i<len;i++)
                {
                        *pTest++=(INT32U)pTest;
                }
        }
        else
        {
                for(i=0;i<len;i++)
                {
                        if(*pTest!=(INT32U)pTest)
                        {
                                printf("error=%X 测试:%X\r\n",*pTest,(INT32U)pTest);
                                ++errcnt;
                        }
                        pTest++;
                }
                printf("错误:%d %d\r\n",errcnt,len);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跑了几秒钟后死机了 找不出原因

是不是这部分SRAM是Cache哦,用来加速SDR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部分SRAM是Cache哦,用来加速SDRAM的

不是吧,我写入数据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 监控 都没有变化

网友:
要注意一个地址掩码问题。 像spi nor你怎么写, 读同样的地址都是是对的, 地址有掩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