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公司想建一个局域网的云服务器,办公电脑虚拟机,有没有方案?

楼主(2021-02-23):
思路:
在局域网的条件下,公司有一台或者几台性能不错的服务器,然后员工使用配置较低的终端电脑,通过远程用户的方式使用服务器上的资源

问题:
这样的服务器端用什么软件,是不是vmware的某个版本?
终端是专用的小主机还是通用主机就行,终端这边装什么系统或者软件实现这个功能?

见过有的保密单位采用这种模式,但是如何实现一直搞不清,希望指教

补充问题,从机都是windows系统

网友:
参考下网吧方案?

网友:
小主机性能也要好吧?低配的能拉的带

网友:
如果是linux的话实现起来应该比较方便。 Win不清楚。

网友A:
ESXI + 远程桌面 可行?

网友:
别折腾自己了。现在虚拟云主机还不适合小型公司部署。主要是环境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职能需要的权限不一样。

网友B:
先确认需要使用什么操作系统,需要使用什么软件,有多少客户,接受多少成本,才能确定方案。

软件可用的很多,比如思捷,Vmware,微软RDS,不同软件,不同数量客户端,授权价格不同。
客户端可以使用专用主机,也可以使用通用主机,大量新部署一般使用专用的,便宜的树莓派就可以作为瘦客户端。
终端这边如果支持网络引导,什么都不用装,直接从网络启动,不支持网络引导的通用主机,装一个很小的引导程序就行,一个小U盘搞定,不需要硬盘。

网友:
linux的话用VNC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需要使用什么操作系统,需要使用什么软件,有多少客户,接受多少成本,才能确定方案。

软件可用的很 ...

感谢,我消化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XI + 远程桌面 可行?

感谢,我了解一下

网友:
ESXI 可以满足需求,或者 PVE也可以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用服务器集中资源没问题,有很多相应的应用,但员工用的电脑还是要的。
搭复杂的系统费用比买多几台电脑高很多

网友:
保密,就用windows的域策略吧,映射服务器磁盘到本地,禁止安装外设驱动…

网友:
楼组搜VDI方案,vmware 可以搞。

网友:
windowserver带了multipoint  看看微软的介绍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multipoint-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