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14.6V2A的铁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高到14.8V

楼主(2021-02-23):
在网上买的标称14.6V2A的铁锂电池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高到14.8V,给标称14.6V的铁锂电池充电充到14.7V以上就没有敢继续充了。
想请教下,如果最终把铁锂电池充到14.8V是不是就过充了?

网友A:
铁锂电池超这么一点电压完全没有问题。三元的宁可欠点也不要超过。
这0.2V的差异来源于,铁锂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是设为3.65还是3.70. 其实对于铁锂电池来说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锂电池超这么一点电压完全没有问题。三元的宁可欠点也不要超过。
这0.2V的差异来源于,铁锂电池的充电限 ...

铁锂不应该是3.6吗?难道高压铁锂出来了?手机高压三元4.4v充电电压,电池寿命短得一13,重度使用1年报废(不到200次循环容量剩不到50%)。

网友:
限压值到了,是保护板的事,自然会关停充电了。你电池裸奔?

网友C:
只要电池不是裸奔就没问题,再说了充电器电压不比电池电压高怎么充电,还有线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应该是3.6吗?难道高压铁锂出来了?手机高压三元4.4v充电电压,电池寿命短得一13,重度使用1年报废 ...

某一线动力电池品牌铁锂电芯规格书截取的一部分:

铁锂限制电压3.65v的居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应该是3.6吗?难道高压铁锂出来了?手机高压三元4.4v充电电压,电池寿命短得一13,重度使用1年报废 ...

手机高压三元4.4V的电池寿命短跟高压关系不大,跟快充关系很大。之前再三星note4上试过,关闭快充,电池寿命可以延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机高压三元4.4V的电池寿命短跟高压关系不大,跟快充关系很大。之前再三星note4上试过,关闭快充,电池 ...

延长不了多少次。我note4电池用不到1年就不行了。慢充也就坏的慢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延长不了多少次。我note4电池用不到1年就不行了。慢充也就坏的慢一点。

Note4电池太要命了,我用了三年,售后换一个电池,自己JD自营买1个,加上原装也就是一年一块,并且是剩下30%的电量不准,库仑计垃圾,突然关机。
18年1111买的vivo nex快三年了电量坚挺,用到1%都不担心突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Note4电池太要命了,我用了三年,售后换一个电池,自己JD自营买1个,加上原装也就是一年一块,并且是剩下 ...

看来是note4的bmc太垃圾了

网友F:
一般三元锂电池充电能到3.7V X 4 =14.8V ,所以14.8V充电器充电也是正常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Note4电池太要命了,我用了三年,售后换一个电池,自己JD自营买1个,加上原装也就是一年一块,并且是剩下 ...

你说的note4应该是三星的吧,我之前用三星note4也是这样子,还是新手机时看着电量百分百在15%时也会突然关机的。
   不过我后面的手机也是坚持用三星note9的,note9的电池技术相信是有相当大的改进了。note9的电量在2%-3%时都不会突然关机了,还有我现在用了一年半的手机和当初新买时对比,用相同的充电器充电所花的时间还是一样的,说明用了一年半电池容量还没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池不是裸奔就没问题,再说了充电器电压不比电池电压高怎么充电,还有线损呢 ...

常规的线补,是根据电流来的,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越高,0电流时,电压不应该漂高,这个0.2V可能是本身的误差,不可能全部都是14.60000V,总会有高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三元锂电池充电能到3.7V X 4 =14.8V ,所以14.8V充电器充电也是正常值。

三元锂充到3.7,容量可能还不足50%。

网友:
我用三星s7,也是一样,低于30%电量就担心突然关机。后来换ip,目前看来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note4应该是三星的吧,我之前用三星note4也是这样子,还是新手机时看着电量百分百在15%时也会突然 ...

说的就是三星note4,电池管理烂得不行,看15楼的S7一样的情况,我现在的手机快充速度更快,马上用满三年了,跳到1%都不突然关机 每天最少一充,出门不用带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