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米家电磁炉oled屏上没有驱动芯片

楼主(2021-02-23):
昨天给电磁炉冲了个澡,然后拆开晾了半天,今天装起来oled怎么都不显示了,看了下感觉好奇怪,esp主控板接到屏背后的小板的fpc只有7pin,小板到屏的fpc有28pin,可板上就一个电容一个电阻,竟然没有驱动芯片,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这个东西是什么信号接口的,哪里能买到吗?

网友:
你查一下淘宝上的oled模块,转接板上都没芯片的,芯片已经绑定在液晶玻璃上

网友:
以前用过,其实里面有芯片,封在了28pin的软pcb里了。淘宝有卖的。我记得有I2C和SPI两种吧,视乎你的外围电路。放链接害怕违规,你可以在某宝搜索关键字:1.3寸OLED显示屏。

网友:
COG/COB之类的

楼主:
28pin fpc上是有芯片的,那就是说只用到这28pin中的几pin,其他的都没用吗?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

网友:
把FPC是那个黑胶纸撕了,芯片在下面。

网友:
随便下载个OLED  规格书,就明白了。都是这个模样。

网友:
这是 COG 屏,Chip On Glass 的意思。

揭开照片里的黑胶带,你就明白了

网友:
家电成本控制都是超乎很多人想象的

楼主:
我看到了,玻璃那边的fpc上有个芯片,但是为什么要引28根这么多pin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玻璃那边的fpc上有个芯片,但是为什么要引28根这么多pin出来呢? ...

屏幕自己纵横一堆点啊,要控制的,线自然多
至于外部输入,那个是供电和并口或串口的,并不需要太多线

网友:
有芯片黑胶布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玻璃那边的fpc上有个芯片,但是为什么要引28根这么多pin出来呢? ...

spi,iic,16bit并口都得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