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环路测试用的信号注入变压器,为什么那么贵?可以自制吗?

楼主(2021-02-24):
准备买一台信号注入变压器,用于环路测试。查了下价格,居然要4K多,最便宜的国产的,2hz-2MHz的,也要近3000块。
这个跟普通变压器有啥区别?有人知道啥原理吗?有没可能自己绕?

楼主:
后面那个图是实际测量中的应用

网友:
这种一年卖不了几个的东西,价格不单单是材料费那么简单吧?

网友A:
没有量来平摊研发成本,所以单价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量来平摊研发成本,所以单价很高

这种是啥原理?可以低到2HZ。跟普通的变压器相比。

网友B:
这种东西自己折腾的成本只会比买现成的更贵,只有现成的性能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才应该考虑自制,而不是因为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自己折腾的成本只会比买现成的更贵,只有现成的性能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才应该考虑自制,而不是因为价 ...

那就还是买吧。
只是好奇怎么可以做到那么低频率。有什么特殊工艺?

网友C:
环路分析的变压器,你都敢自己做,牛逼。?到时测出零点、极点的位置不对,相位不对,是被测电路的问题还是变压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路分析的变压器,你都敢自己做,牛逼。?到时测出零点、极点的位置不对,相位不对,是被测电路的问题还是 ...

照测量原理来说,影响不大吧。信号注入点,和经过环路后的测试点,都是在变压器的次级。

网友D:
现在海上挖海瓜子的一天工钱是1.5K人民币
4500如果是有用,应该是良心价。而你应该小声的问老板,有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海上挖海瓜子的一天工钱是1.5K人民币
4500如果是有用,应该是良心价。而你应该小声的问老板,有货吗? ...

我的主题是,问,这个变压器,跟普通变压器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啥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主题是,问,这个变压器,跟普通变压器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啥原理。 ...

你不要否认你不认可这个价值。
当然了,多数技术人员都会觉得很贵。毕竟10块钱买一个比这个大的变压器太多了。
你的主题是:这个变压器为什么这么贵,原理简单吗?可以自己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要否认你不认可这个价值。
当然了,多数技术人员都会觉得很贵。毕竟10块钱买一个比这个大的变压器太 ...

第一,这么小个变压器,变比1:1,功率几乎没有,卖4500,我认为贵,所以好奇这个跟普通变压器比有什么特殊性。 原理性排第一。有电工不好奇这些东西的吗?
第二,你要是懂的话你可以说说原理,看看究竟为什么贵,这个是比较受欢迎的。

网友E:
可以自制,EEVBLOG上有拆解,然后油罐上看看立琦的官方频道上有教你怎么自制的,对,就是那个台湾RICHTEK

网友F:
b站上有 搜richtek

网友:
引用 网友F:
b站上有 搜richtek

并木有看到啊…

网友G:
立琦网站上面有一篇应用文档,关于DC-DC布局布线的,后面有讲如何自制这个信号注入变压器的,用磁环做,能够满足DC-DC测试的需求

网友H:
看着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就像电流探笔,泰克的,一个小电流探笔10w。。。。。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着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就像电流探笔,泰克的,一个小电流探笔10w。。。。。 ...

电流探头是真的有技术含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立琦网站上面有一篇应用文档,关于DC-DC布局布线的,后面有讲如何自制这个信号注入变压器的,用磁环做,能 ...

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制,EEVBLOG上有拆解,然后油罐上看看立琦的官方频道上有教你怎么自制的,对,就是那个台湾RICHTEK ...

你提供的信息很有用。
找到这个,我翻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探头是真的有技术含量吧?

是的,电流探头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J:
这个变压器主要的难点在于:注入信号的频率很宽、衰减小,一般在1Hz~1MHz。
我司买过一套周立功的示波器,送了一个测试环路的信号注入变压器,我拆开给大家看看此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变压器主要的难点在于:注入信号的频率很宽、衰减小,一般在1Hz~1MHz。
我司买过一套周立功的示波器, ...

哈哈。好像就看到一个磁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像就看到一个磁芯。

是啊,就是一个黑黑的磁环,但是不知道这个磁环的具体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啊,就是一个黑黑的磁环,但是不知道这个磁环的具体材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I-cGU6-FY&ab_channel=EEVblog

找到EE的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要否认你不认可这个价值。
当然了,多数技术人员都会觉得很贵。毕竟10块钱买一个比这个大的变压器太 ...

刚看了EEVblog的拆解。他的结论是纯手工制作,并处女调试,所以才那么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看了EEVblog的拆解。他的结论是纯手工制作,并处女调试,所以才那么贵。

刚刚随便找了个磁环,搞了一节网线,随便绕了下,测试 了下,基本能到100K。基本上验证了就是一个普通的1:1变压器,或者准确地应该叫叫线传输变压器。 贵就贵在需要手工或者后期调整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刚随便找了个磁环,搞了一节网线,随便绕了下,测试 了下,基本能到100K。基本上验证了就是一个普通的1 ...

输入信号范围10Hz~500Hz/250mV,看看波形失真度和衰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EEVblog的拆解。他的结论是纯手工制作,并处女调试,所以才那么贵。

正常
现在第三方机构出一个报告往往比送检的东西要贵
也许他们觉得这样不太好
所以当他们发现送检的设备很贵的时候,他们的报告就更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入信号范围10Hz~500Hz/250mV,看看波形失真度和衰减?

1Hz

10Hz

300K

500K

再往上,相移就比较大了。
随便绕一个,测试部分的电源环路足够了。其实增益和相移对这种环路测试没多大影响,因为测试设备的信号输入和输出,都在变压器的二次侧。

楼主:
又花了点时间 ,换了个大点的磁芯。这下可以到5MHz,但是-3DB的起始频率从200hz开始。

看来只需要再换高频低损的磁芯,再加多点绕组,要达到商品标称指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又花了点时间 ,换了个大点的磁芯。这下可以到5MHz,但是-3DB的起始频率从200hz开始。

看来只需要再换高 ...

选个铁镍钼的环试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选个铁镍钼的环试下效果

看拆解的那个,红灰色的一般是碳基铁粉芯。

网友:
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K:
电工就是么把自己搞上绝路的:1:浪费自己提高本专业技能的的时间为老板省了钱 2:走了其它专业厂家的路,让别的电工无路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工就是么把自己搞上绝路的:1:浪费自己提高本专业技能的的时间为老板省了钱 2:走了其它专业厂家的路, ...

第一:你见过 哪个电工上班时间这么玩的?
第二:你也长见识了吧?
第三:这就是价值

网友G:
修正一下我的回复,不是立琦官网,是他们的油管频道,发布的一个测试DC-DC幅频响应的视频

视频已经上传到百度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ukXzZvsSaieS5gv4jIpTA
提取码:nsb9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正一下我的回复,不是立琦官网,是他们的油管频道,发布的一个测试DC-DC幅频响应的视频

谢谢哦…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变压器主要的难点在于:注入信号的频率很宽、衰减小,一般在1Hz~1MHz。
我司买过一套周立功的示波器, ...

这个品牌是:知用,做的算不错了。
用过他们的EMI接收机,电流探头,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品牌是:知用,做的算不错了。
用过他们的EMI接收机,电流探头,高压差分探头。 ...

是的陈总,他们家的产品做的还凑合。
想请问你,关于开关电源的辐射模拟测试,有现在哪家的EMC测试结果和暗房的想接近?CDN模拟辐射测试是否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陈总,他们家的产品做的还凑合。
想请问你,关于开关电源的辐射模拟测试,有现在哪家的EMC测试结果和 ...

知用的EMI测试不错,也不太贵。
我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给你。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楼主:
用的啥磁芯,绕了多少圈? 你这个-3DB到差不多5MHz了。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啥磁芯,绕了多少圈? 你这个-3DB到差不多5MHz了。不错。

绿色的大磁环,有个缺点容易饱和,所以为了照顾低频,激励信号20mV

网友M:
发一个完整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发一个完整的

老哥测的时候,输出端接负载了吗?激励信号用的多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哥测的时候,输出端接负载了吗?激励信号用的多高的电压?

50欧负载,20mV激励

楼主:
还不错了。
磁环内径,外径分别是多少?绕了几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错了。
磁环内径,外径分别是多少?绕了几圈?

这个导磁率太高,低频很容易就饱和了
匝数没有,凭感觉绕的

网友:
这个隔离变压器可以搞一搞,合作下

网友(2021-04-12):
学习了,正是现在我在寻找的信息。马上我也开始自制一些,正好手上有扫频仪可以测试。

网友:
漏保里边有磁环  试一试

网友(2022-01-19):
请问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测的

网友O:
我自己搞出来了,-3dB带宽1Hz-5MHz,超过picotest同类产品(picotest不是-3db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自己搞出来了,-3dB带宽1Hz-5MHz,超过picotest同类产品(picotest不是-3db带宽) ...

可以分享下怎么搞?跟我前面绕的那个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