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ython使用socketServer做tc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1-02-24):
现在使用python基于socketServer实现tcp通信,服务端代码如下:

import socketserver

class MyThreadingTCPServer(socketserver.ThreadingTCPServer):
    """重写socketserver.ThreadingTCPServer"""
    # 服务停止后即刻释放端口,无需等待tcp连接断开
    allow_reuse_address = True

# 自定义类来实现通信循环
class MyTCPHandler(socketserver.BaseRequestHandler):
    # 必须写入handle方法,建立链接时会自动执行handle方法
    def handle(self):
        while True:
            try:
                data = self.request.recv(1024)
                if not data:
                    break
                getString = data.decode("utf-8")
                print('接收到客户端数据:', getString)

                # self.request.send(send.encode("utf-8"))
                # self.request.send(data.upper())
            except ConnectionResetError:
                break
        self.request.close()

if __name__ == '__main__':
    server = MyThreadingTCPServer(('xxxx', 9999), MyTCPHandler)
    server.serve_forever()  # 链接循环

基于上面的代码,我的设备端4G模组,已经可以发送数据到服务端了;

然而,我的应用是想使用微信小程序,基于服务器,与设备端4G模块实现双向通信,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微信小程序使用POST发送给服务器的指令,例如开锁指令,服务器收到后,怎么借用上面代码中已经建立好的tcp连接,将数据发给设备端呢?

这个应用的技术框架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