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多路小电流的MUX切换?

楼主(2021-02-24):
想用单片机控制多路小电流信号的切换,并输出到6.5位万用表测量。单路电流小于1mA。 准备用MCU控制光耦,实现多路信号的选择。 请问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什么型号光耦对信号本身影响最小? 谢谢。

网友:
如果允许一点漏电流,可用photomos,

网友:
继电器, 模拟开关,多路切, 不香? Relay/Mux的导通电阻, 会跟源分压的, 做好校准.

网友:
考虑允许的漏电电流,以及电流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
电流小于1ma是多大啊?1ma的话可选范围很大,模拟开关便宜又好用,na级别的话用干簧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最小是10uA 电流,模拟开关是否漏电流较大?

网友A:
photomos用起来非常省事,输出端不用供电,表现完全像个真正的继电器,输入输出完全隔离。唯一的毛病是断开状态的漏电流大,接近uA级别,然后就是耐压和导通电阻是正比的,耐压越高的型号,导通电阻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mos用起来非常省事,输出端不用供电,表现完全像个真正的继电器,输入输出完全隔离。唯一的毛病是断开 ...

谢谢。漏电流大比较麻烦,有10路MUX, 这样加起来漏电流很影响很大。

网友B:
测试测量都用继电器。。。

网友:
欧姆龙 G3VM系列挑挑 就怕你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测量都用继电器。。。

对。只有机械继电器保证是完全没有漏电的,包括干簧管之类的。
所有的半导体开关都有漏电

楼主:
看来干簧管是个不错选择,谢谢各位。

网友:
模拟开关,CD4053

网友C:
交给6.5位万用表的绝对是小信号了,用干簧管信号继电器,动作电流极小,温升小,如果是电流信号单个干簧管控制一路问题不大,
如果是电压信号,每路用两个相同的背对背接好,消除异种金属触点电势差 ,当年做高压静电计时老师傅传授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给6.5位万用表的绝对是小信号了,用干簧管信号继电器,动作电流极小,温升小,如果是电流信号单个干簧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