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接触过WIFI HALOW么?性能怎么样?

楼主(2021-02-24):
最近两天刷新闻,看到WIFI HALOW,说是在1K米内,有很大的优势,主要用在摄像头和智能家居,大家有人用过么?实际效果怎么样?
如果用过,目前的厂家是哪家?我在网上找到的有,国内:珠海泰芯和国外:摩尔斯微有限公司。
请用过的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Wi-Fi HaLow 技术概述》:https://mp.ofweek.com/iot/a445693627966

网友A:
好奇,低功耗条件下,他这么远的传输距离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上面没说功耗吧,这种速率及距离功耗肯定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低功耗条件下,他这么远的传输距离怎么实现的

传输距离/传输速率/低功耗 三者不是同时满足的。

网友B:
这频率在中国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频率在中国可以用吗?

应该是可以用的,否则国内厂家也不会去做和宣传。
图片是国内厂家的 网站上的模块资料。

楼主:
刚刚又看了些网站,有详细的对比,以及频段的介绍,当然不错排除软文的情况。
所以,有哪些大神接触过,给普及下,谢谢!

http://smarthome.qianjia.com/html/2020-08/13_369352.html

网友:
“目前国内Sub-1GHz频段使用受限,限制了Wi-Fi Halow技术在国内的发展”
既然这样,国内也就没有必要折腾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用的,否则国内厂家也不会去做和宣传。
图片是国内厂家的 网站上的模块资料。

20dbm 4Mbps 1200m这个传输距离也很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dbm 4Mbps 1200m这个传输距离也很诱人

宣传的参数很诱人,如果在空旷,离地2米以上,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毕竟他的带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