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超声波液位计的外壳和探头

楼主(2021-02-24):
现在用的这款液位计,外加的数据无线上报设备,每年用量还不少,想着把数据上报模块加到液位计里面做成一体的,请问谁有这款液位计的外壳和探头的渠道,麻烦给推荐下

网友A:
一次性锂亚电池?还是充电锂电池外接电池板?里面空间有限吧!
如果外置供电,那传输板放在里面就不是必要的了,外置和电池一起也可以了。
最近做了一款低成本的雷达液位计,性能参数应该更好一些。带传输和不带传输的都有,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锂亚电池?还是充电锂电池外接电池板?里面空间有限吧!
如果外置供电,那传输板放在里面就不是必要 ...

太阳能供电,可以交流下

网友:
这种能用在锅炉场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锂亚电池?还是充电锂电池外接电池板?里面空间有限吧!
如果外置供电,那传输板放在里面就不是必要 ...

范围精度功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范围精度功耗多少?

雷达量程6m,精度5mm,平均电流20ma,上电5秒数据稳定。加传输的话,综合功耗要看采集上报频率。采集加传输整机休眠电流十几个ua吧,休眠4g和雷达完全关断。配5000mah锂电池加6瓦电池板就足够了。

网友(2022-10-20):
你好,你找到厂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