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4):
(本帖应坛友qhcplus要求)

网络分析仪的使用以及天线匹配计算与设计使用说明资料,参数设定仿真
2网络分析仪的校准以及使用 PORT1端 校准以及测试环境 把校准键连接上 Cable,如 右图 1 = 校准链 网分 AIROHN 仪器的参数设定

网友:
网分佷贵吧

网友:
谢谢站长,太快了吧

网友:
网分,频谱仪,好像都是贵家伙,一般小公司没有吧

网友A:
没它调线圈就像盲人摸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它调线圈就像盲人摸象啊

哈哈,舍不得钱买仪器,就只能是瞎琢磨了,一般还要配频谱仪同时用!

网友:
有调天线的便宜的天分,比如 nanovna, 不到300块,也能显示史密斯园,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