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SD卡可以直接焊接到板子上的?

楼主(2021-02-24):
用在工业上,感觉插在卡槽里,不牢靠,容易掉,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SD卡可以直接焊到板子上的?
或者有没有卡座,可以用螺丝锁住的?

网友:
用胶粘上啊

网友:
直接用EMMC不行吗

网友:
Sd nand不好么?

网友A:
完全可以emmc,容量大,价格便宜,质量更可靠。至少手机只有卡成狗的,很少有emmc坏的,而行车记录仪的tf卡那么容易暴毙(至少我见过几个同事的车都是坏的)。

网友:
都焊上去了,直接EMMC芯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emmc,容量大,价格便宜,质量更可靠。至少手机只有卡成狗的,很少有emmc坏的,而行车记录仪的tf卡 ...

emmc焊接太不友好了,楼上推荐的sd nand您用过吗,我感觉sd nand更合适呢

楼主:
sd nand应该就是我需要的,感谢推荐
在您推荐前,我还不知道这类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焊接太不友好了,楼上推荐的sd nand您用过吗,我感觉sd nand更合适呢

没听说过。emmc很容易焊,对好位置,吹,然后化了之后保持稍高一点温度10秒左右,镊子轻轻推一推避免虚焊。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4025
都快成月经贴了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92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emmc很容易焊,对好位置,吹,然后化了之后保持稍高一点温度10秒左右,镊子轻轻推一推避免虚焊 ...

大神,你是我遇到的最全栈的工程师了,啥都能信手拈来,一人顶一个研发部,我很好奇,要多高工资才能招到你这样你的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4025
都快成月经贴了

这个是18年的贴了,那时还没人推荐到sd nand,技术日新月异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是我遇到的最全栈的工程师了,啥都能信手拈来,一人顶一个研发部,我很好奇,要多高工资才能招到 ...

终身免费会员都是这样朴实无华且枯燥乏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emmc很容易焊,对好位置,吹,然后化了之后保持稍高一点温度10秒左右,镊子轻轻推一推避免虚焊 ...

EMMC 没用过 会像NAND FLASH 这样有坏块吗?  TF 和SD 是在出厂前 工厂主动屏蔽了坏块

网友:
sd nand确实方便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MC 没用过 会像NAND FLASH 这样有坏块吗?  TF 和SD 是在出厂前 工厂主动屏蔽了坏块 ...

emmc是性能优化的,所以突然掉电容易丢数据。就是因为wl比sd卡要狠,才会有掉速一说。换sd卡不等掉速就挂了。

网友:
有直接焊接的SD卡,之前也找过一家,但是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emmc很容易焊,对好位置,吹,然后化了之后保持稍高一点温度10秒左右,镊子轻轻推一推避免虚焊 ...

SD NAND 也是使用受限,不知工业级的现在有没有...
emmc很容易焊 +10086

网友:
有SD卡式的芯片了  但内存容量没多大,需要大容量可以考虑EMMC

网友:
楼主说这个,就想到SD NAND应该适合楼主应用场景,不过现在SD NAND基本只有国内厂家在做(包括TW)。欧美公司倒是见得很少。像楼上说的工业级的SD NAND,似乎只看到MK(米客方德)有标吧。
----------------以上SD NAND未实际用个,仅提供个人经验信息。
公司平时还是直接用EMMC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身免费会员都是这样朴实无华且枯燥乏味!

哈哈!

网友E:
将 SD 卡置入卡槽里不牢靠?试着用力插入一根牙签后减掉多余部分后再上 ˋ401 胶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 SD 卡置入卡槽里不牢靠?试着用力插入一根牙签后减掉多余部分后再上 ˋ401 胶行不?!

卡槽会进灰,时间久了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F:
引用 楼主:
sd nand应该就是我需要的,感谢推荐
在您推荐前,我还不知道这类芯片呢

嘉立创上搜,我在那上面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嘉立创上搜,我在那上面买的。

容量不大吧

网友:
我用的512MB的,8G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