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设备出现232通讯异常,但是第二天早晨能恢复,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5):
我们公司做了一个DTU设备,内置GPRS模组,插SIM卡那种,每隔几分钟就会把通过232口收到的仪表的数据发送到服务器,比如用户用管道煤气,用气量实施监控就能直接完成收费之类的
现在遇到一个现场,之前也是用的好好的,最近突然发现232通讯异常了,突然就没有232数据了,然后到了第二天早晨,前一天累计的数据才会发送到服务器
这个问题远程排查了一段时间没有头绪,232的接线也看过,没啥问题,还能有啥问题呢.....准备明天去现场了,再不解决就麻烦了

网友A:
换个地方是否会好? 服务器是否到了晚上有问题。   dtu 是否有重发机制?    说到底 dtu如果是你们自己开发的。就去查查debug信息。如果是第三方买来的。就去找第三方问下。我们之前也是自己开发。后来转用宏电的进行集成。    主要为了考虑稳定性

网友B:
GPRS?2G的?估计是晚上关基站了,先观察几天,看看停的时间是否有规律。

网友:
杭州,去年开始电信的2g网络就开始不正常了,没法就都给家里换了新手机。

网友:
哈哈,我也想说是不是夜里关了基站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考虑温度变化导致晶振频率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方是否会好? 服务器是否到了晚上有问题。   dtu 是否有重发机制?    说到底 dtu如果是你们自己开发 ...

装在车子上的会移动,也不是晚上有问题,就是每天上午运行2小时下午运行两小时,之前分析过,问题是出在设备和dtu之间,dtu和远程服务器可以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S?2G的?估计是晚上关基站了,先观察几天,看看停的时间是否有规律。

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早就开发了4g版本产品,用的移远ec20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考虑温度变化导致晶振频率发生变化

通讯结构是设备到dtu,dtu到内部模组ec20,模组发给远程服务器,发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测试把设备换成笔记本电脑发送数据,是正常可以发送的,接设备就不行,232用的9600波特率也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早就开发了4g版本产品,用的移远ec20做的

访问服务器是用固定IP,还是用DNS解析域名?确认发不出去时DNS解析是否正常。

网友:
找找异常有没有规律,估计找到规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D:
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这个现象是随机的,就考虑电路是否可靠,尤其是地的问题,232没数据最怕的就是地不可靠,这个里面又牵涉到是否隔离的问题,确实头疼,第二如果问题是周期的,就去查单片机程序吧,这个就不多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讯结构是设备到dtu,dtu到内部模组ec20,模组发给远程服务器,发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测试把设备换 ...

这看起来更像是mcu端的问题

网友:
看守服务器的大爷嫌机箱风扇太吵,把电源给拔了,然后就死机了第二天早上再插回去,自动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这个现象是随机的,就考虑电路是否可靠,尤其是地的问题,232没数据最怕的就是地不 ...

感谢大家帮忙分析,昨天我家生娃,让同事去了现场,最后发现是服务器软件有问题,收不到数据………

网友E:
第二天早晨,前一天累计的数据才会发送到服务器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数据dtu已经收到了,但是dtu没有成功送到服务器,所以 你怀疑232出问题可能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天早晨,前一天累计的数据才会发送到服务器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数据dtu已经收到了,但是dtu没有成 ...

缓存在终端设备中的,对终端来说,没收到回复就判定通讯失败然后缓存数据,所以dtu或者服务器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联想到坛友有分享  某医院服务器半夜十二点定时出现故障的事情,越是稀奇古怪的故障,查出来越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一般情况,到现场看看不难,远程即可或者现场外行人描述的故障现象,有时候会误导人,思维逻辑被他们说的引进坑中去了。
自己去看看,重新理清思路再进行测试。

坛友们的热情,我感觉都感动ing。

网友(2021-09-15):
可否讲解下DTU或者相关资料,也打算做DTU采集各种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分析,昨天我家生娃,让同事去了现场,最后发现是服务器软件有问题,收不到数据……… ...

非常经典。我做的产品在公司实验室做测试要拿报告。产品是一个RS485设备,这个设备采集一些信号量通过485传输到一个485转TCPIP的设备上,然后传输到一个公司开发的大型上位机(服务器端)程序里分析。
功能正常判断依据是,我们设备采集数据,最终在上位机程序界面里显示出来。
但这中间经过自己485,别人协议转换设备和另一个软件,这中间任意一个地方出问题,整个链路就不通,但这样也会认为我们设备问题(测试人员不会去分析具体哪里的问题)
为了区分责任,我们在TCPIP设备和电脑上做了两个抓包(抓数据)工具,专门用来确定,当软件没反应收不到数据时,到底是我们被测设备问题,还是TCPIP设备问题,还是上位机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