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8.4 没办法使用STLINKV3 吗

楼主(2021-02-25):
刚买了一个STLINKV3 MINI  ,安装的IAR8.4 没办法仿真调试,看资料只要8.2以上版本就应该支持了啊,另外在CUBEIDE上仿真下载是可以的,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升级到V9101

网友:
openocd或者把st-ink server 移植过来

楼主:
V9101 是STLINK固件吗?这个哪里有呢

网友:
使用iar开发环境中stlink升级工具,升级或者降级stlinkv3的固件即可。

网友:
8.4可以用STLINKV3的  需要在工程设置里选择一下STLINKV3

楼主:
结贴,综合最后两位的回答,成功了,先使用IAR安装目录下的 stlink upgrade 降级固件,最后工程目录一定要选择stlink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