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488和XPT2046挂在一个硬件SPI接口下,XPT2046的DOUT输出高电平只有0.9V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5):
我做的设备把ILI9488和XPT2046挂在一个硬件SPI接口(2MHz时钟)下,没有别的spi设备了,ILI9488工作电平正常,但是XPT2046的DOUT输出高电平只有0.9V(此时ILI9488的片选已拉高),我想到三个可能的原因:
1. ILI9488在没被选中时miso出的是低电平而不是高阻;(手册上时序miso有输出高阻)
2. XPT2046的DOUT是开漏输出,需要外挂上拉电阻;(可能性不大)
3. XPT2046有问题。
暂时没有烙铁,没法验证。
例程是分开挂在两个模拟的spi接口下的,用例程的软件spi方式单独驱动我的xpt2046也是这样。
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就一块板? 类似这种问题, 做两块板, 出问题了换另一块板一试就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了.
ps. XPT2046有山寨的I2C版本, NS2009, 就不用共用一个SPI了. 以及SPI刷屏用2M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块板? 类似这种问题, 做两块板, 出问题了换另一块板一试就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了.
ps. XPT2046有山 ...

显示静态图像,小范围更新。lcd初始化时候16MHz刷屏,触摸板初始化时变成2MHz。

网友:
我记得ILI9488和XPT2046的SPI模式不一样,楼主你用I/O模拟试试,看看是否是这个问题。

楼主:
割9488的miso线,问题解决,证实 ILI9488在没被选中时miso出的是低电平而不是高阻。国外论坛也有人发现这个问题:
https://forum.arduino.cc/index.php?topic=582808.0
4楼:
The ILI9488 LCD-SDO pin does not 3-state properly.   ILI9341 LCD-SDO does go Hi-Z when LCD-CS is not selected.
From the shield schematic R3 seems to "reduce" the SDO loading.   However it does impair the SPI read performance.

似乎他们用的这个9488的屏在SDO(miso)上串了个电阻来解决与其它spi设备的冲突问题。

我在9488的屏的SDO(miso)上串了个1k电阻,解决了与2046的miso冲突的问题,既能读9488的gram,也能读2046的寄存器了,电平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