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的钨丝灯泡,准备用PWM调光,仿真失败,求原因

楼主(2021-02-25):
实际电路准备用5V的MCU产生PWM波,调整占空比就可以调光了,先用仿真试了一下,没用MCU,用函数发生器来产生PWM波,发现出错了,提示仿真失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一般都是MOS在下臂单片机直驱。

网友:
大肥羊先复习一下晶体管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MOS在下臂单片机直驱。

本来是准备用NMOS,低端驱动的,但是这个钨丝灯泡有点怪异,这就是上次说的那个,小汽车尾灯泡,是双灯丝的,它们的一端是接在一起的,然后接外壳, 另外1端分开接灯泡底部的2个触点, 外壳准备接DC-,实际电路所以准备用2个PMOS来分开控制2个灯丝

网友:
为何要加D2?

网友B:
信源为啥要加偏置?0v才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源为啥要加偏置?0v才能关闭

试了不加偏置,振幅5V,同样仿真错误

楼主:
我之前仿真是用机械开关,在关断后会有1个-40V左右的电压,在D2前并个电压表可以看出。加了D2就不会了。

网友C:
Q3需要下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需要下拉电阻吧

这个看单片机,如果是51之类的,要,  我用STM8,可以不要

网友:
灯泡串在在S极和GND中间, 是担心怕MOS怕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不加偏置,振幅5V,同样仿真错误

那就甭仿真了,这么简单的电路仿什么。逻辑上是没问题的,不过实际用的时候这种会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超级大的emi等,灯泡冷态电流冲击mos管等,如果是结了pwm可以考虑接成buck拓扑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