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画PCB时导入原理图里的变更,可以选择导入哪些变更么?

楼主(2021-02-25):
有些芯片有底部焊盘要接GND,但是在一些原理图库里面没有将底部PAD表示出来,自己在PCB里将该PAD手工添加网络GND。

但是原理图再有改动时候,在PCB里再次操作“导入变更”,会将底部PAD的GND去掉,还得再次手工添加。

习惯了字母软件导入变更时候可以勾选的方式,不知JLCEDA里面,怎么操作。

网友:
目前还是要保持原理图库与PCB一直,不一致的处理逻辑还没有。 灵活就带来复杂。

这个功能专业版会支持

网友:
要是常用的器件,在器件封装处理一下。后面就很方便了

网友:
可以编辑符号,用组合解散功能,先解散符号,添加引脚后再组合,再重新绑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