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1X测距传感器求助,启动时间很长。

楼主(2021-02-25):
最近在折腾VL53L1X,这货真复杂,没开放寄存器,必须用官方的库,我用的是官方的精简库(ULD),现在测距功能都正常了,但是启动时间长达20-30秒,感觉不对劲,官方文档也没找到关于启动时间的说明。
哪位大侠用过这个的,给指导指导。

关于硬件连接,只用了I2C总线,没有接GPIO和XSHUT,具体看图。
另外,我没有做校准流程,因为文档里说校准需要用17%灰度的卡片,我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上哪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现在好买吗?

网友A:
用那个lite驱动,可以不走hal。一瞬间就启动了的。你看看是不是加了一堆等待,可以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lite驱动,可以不走hal。一瞬间就启动了的。你看看是不是加了一堆等待,可以干掉。 ...

感谢,我用的就是lite驱动(VL53L1X ultra lite driver),不过我的mcu不是stm32。
也没有加等待,就是通过VL53L1X_BootState 来获取启动状态,例程里面是死等的,因为还有其它任务,我没有死等,我是大概0.2秒一次间歇检查,大概要过30秒才能返回启动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用的就是lite驱动(VL53L1X ultra lite driver),不过我的mcu不是stm32。
也没有加等待,就是通 ...

那个地方干掉就行,st的固件bug,有些片子貌似没有返回。30秒的话是超时了。

网友B:
我是有接XSHUT并初始化的时候会明确按照时序要求去执行一次shutdown后再初始化。我没有遇到你的这种问题要等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干掉就行,st的固件bug,有些片子貌似没有返回。30秒的话是超时了。 ...

我擦,明天试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接XSHUT并初始化的时候会明确按照时序要求去执行一次shutdown后再初始化。我没有遇到你的这种问题要 ...

好的,我的系统没有低功耗要求,这个传感器是作为一个扩展模块用的,当初MCU端也只留了iic接口。所以就没有用xshut功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的系统没有低功耗要求,这个传感器是作为一个扩展模块用的,当初MCU端也只留了iic接口。所以就没 ...

我去,能断电吧?这片子固件特别垃圾,随机死机,甚至iic都直接给拉低,只能断电复位。我这用l1的全部都带上电芯片用专用ldo供电,否则用的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能断电吧?这片子固件特别垃圾,随机死机,甚至iic都直接给拉低,只能断电复位。我这用l1的全部都 ...

哥你表吓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表吓我啊……

业内公认的st硬件牛13得一踏糊涂,软件垃圾得一踏糊涂。。

调这玩意遇到的情况多了去 。死机,死机+iic烂掉,死机+iic不响应,激光不亮。你上批量之后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设置帧率连续读2次寄存器值没变就说明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内公认的st硬件牛13得一踏糊涂,软件垃圾得一踏糊涂。。

调这玩意遇到的情况多了去 。死机,死机+iic ...

iic总线都会被拉低?我总线上还有其它设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ic总线都会被拉低?我总线上还有其它设备呢……

前年在测试中发现一例,目前设备固件层只要检测到任何异常就直接重启了,所以没有观察到具体异常情况了(固件没有log功能)。所以如果长期通电且不具备自主断电能力。。。还是考虑tmf8801等iic,或少数模拟adc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年在测试中发现一例,目前设备固件层只要检测到任何异常就直接重启了,所以没有观察到具体异常情况了( ...

把XSHUT拉低可以彻底复位VL53L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XSHUT拉低可以彻底复位VL53L1吗?

不知道,我这硬件就4根线。。所以你不如接个ldo给它,反正它要奇葩的2.8v,xshut控制上电最稳妥。

网友:
这东西还要自己家滤镜,要不稍有点阳光就是瞎子

楼主:
感谢大家,启动慢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之前把xshut悬空了的原因,接上拉之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