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windows有没有办法开机直接进应用程序,让用户看不到桌面?

楼主(2021-02-25):
我想实现windows开机后,直接显示应用程序界面,不显示win的桌面
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实现这个功能需求呢?

网友:
找网吧的万象管理工具。。

网友:
修改注册表,把应用程序加到系统登录前启动

网友:
以服务程序模式运行,  未登陆就可以运行。。。  有第三方软件 可以让普通程序以服务形式运行。
    AppToService.exe  不知还能不能用, 以前在XP下可用。
或者
    app2srv     也行。

自已开发的话,  创建服务程序的工程,  在工程里 创建窗口打开即可。

网友:
注册表里把shell=explorer.exe改成你自己的.exe

网友:
或者把explorer替换成你的程序

网友:
以前游戏厅里玩的“捕鱼达人”,就是windows 7 瘦客户机,直接进入应用程序,让用户感觉不到win 7 的存在

网友:
WIN10 IOT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把开机画面、桌面都调成应用主界面的样子,就可以了

网友:
wince工控机就是这样的操作  修改注册表 和桌面进程一起加载进入呢

网友:
银行的atm也是。

网友:
我也想说 atm也是的,不过重启的一瞬间有些还是会跳一下桌面的画面。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9036
原来早就有人讨论过,记录一下

网友:
搜索引擎大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