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大电流升压芯片

楼主(2021-02-26):
求各位指点一下,板子是12V或24V供电兼容的,但是想控制10个12V的继电器,继电器不能直接从电源供电,所以我想用5V升压到12V给继电器供电,所以想求一款大电流输出的升压芯片,或者哪位有更好的方案也可以

网友A:
为什么要升压?找一个脉宽可到100%的DCDC不是就可以得到12V电给继电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升压?找一个脉宽可到100%的DCDC不是就可以得到12V电给继电器用了? ...

DC-DC是12或者24V转12吗?可以推荐个型号吗?谢谢

网友:
sct,芯洲,国产,大电流的很多

网友:
用5V继电器

楼主:
嗯,最后没办法的话只能改板用5V的了,不过我问了继电器的厂家,他们说5V继电器做得少,现在比较多的是12V的

网友B:
你这一个继电器多大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最后没办法的话只能改板用5V的了,不过我问了继电器的厂家,他们说5V继电器做得少,现在比较多的是12 ...

你牛,继电器用量可以影响厂家产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牛,继电器用量可以影响厂家产能啊?

你可以找一家问问啊,我上次问的哪家我忘了,他们说他们现在5V做的少,因为用的人少,大多数都用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个继电器多大的电流?

线圈吗?我看线圈的功耗好像是450mW,我之前用的升压是MC33063,1.5A的,但是昨天试了一下空载输出12V正常,焊上继电器以后就变成输出0.6V了,我估计那个片子应该是坏了

网友D:
XL6009
线圈的功耗好像是450mW,10个才4.5W,这么点功率加上余量也用不着要很大的大电流输出的升压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L6009
线圈的功耗好像是450mW,10个才4.5W,这么点功率加上余量也用不着要很大的大电流输出的升压IC吧。 ...

我之前用了个1.5A的,空载输出正常,接上10个继电器,驱动起来就变成0.6v了,把继电器都拿掉空载也是0.6V,估计是片子坏掉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了个1.5A的,空载输出正常,接上10个继电器,驱动起来就变成0.6v了,把继电器都拿掉空载也是0.6V ...

你这个1.5A是输出电流还是开关电流哦,一般升压IC只标MOS管开关电流的,输出电流得计算。如果你的1.5A是开关电流的话,5V升12V输出电流才0.6A不到,带4.5W的继电器是小了点。如果是输出电流的话,那么XL6009估计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1.5A是输出电流还是开关电流哦,一般升压IC只标MOS管开关电流的,输出电流得计算。如果你的1.5A是 ...

那我现在的现象从输出12V变成输出0.6V,是坏掉了吗?我摸芯片也不热呀

网友E:
用的电感是多大的?感觉像电感储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电感是多大的?感觉像电感储能不够

电感用的2.2uh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感用的2.2uh

2.2uh肯定不行 34063频率低,试试 100u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uh肯定不行 34063频率低,试试 100uh吧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8-12):
2.2UH的电感需要开关频率1.2~1.5MHZ的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