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充电突然坏了。有没有人熟悉这两个芯片功能。

楼主(2021-02-26):
无线充电突然坏了。有没有人熟悉这两个芯片功能。
另外一个主芯片型号被磨掉了。初步查过谐振电容没有坏。
现象是 上电蓝灯闪烁。 估计是自检出问题了。 我初步判断其中一个是半桥MOS(好像7700A),不知道另一个(4707A)是啥。有没有这方面熟悉的坛友。谢谢啦!

网友A:
是驱动的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的MOS管吧

不像。因为有一个和半桥的一个输出连在一起了。就是那个两个天生连在一起脚(pin 5,6)和旁边IC的 7,8脚以及线圈连在了一起。

网友:
4707A  7700A 应该都是双MOS管,构成一个全桥的驱动电路.P+Nmos  H桥
一般无线充电,有通讯协议,常见的是QI协议.
接收端需要发送信息给发射端,建立通讯后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通讯,是不会工作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造成的灯闪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像。因为有一个和半桥的一个输出连在一起了。就是那个两个天生连在一起脚(pin 5,6)和旁边IC的 7,8 ...

直接买个PCBA,这款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PCBA,这款很便宜

买板子和买成品价格几乎翊洋都是10块钱上下。甚至成品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