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元件筛选不容易选出SMT基础库

楼主(2021-02-26):
如图,无论怎么点贴片类型,基础库都在中间,不方便找

前几天都没有这个问题,估计这两天更新了

另外,我停留在6.3.56版,这次更新在这个版本把贴片类型直接去掉了,如图

希望兼容一下旧版,不要都往最新版本上赶。我的需求首先是稳定,我想应该也有其他人有这个需求。

谢谢!!!

网友A:
+1
之前一直习惯阻容优先用基础库,现在都只能先到嘉立创查完再回eda搜

网友:
需要更新编辑器,因为更新了库的属性,统一为嘉立创的属性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之前一直习惯阻容优先用基础库,现在都只能先到嘉立创查完再回eda搜

就是就是,jlceda的元件搜索功能做的太差了,我都是在商城先找到,然后用编号在eda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