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MC SDRAM刷新是否一直抢占FMC所有总线?

楼主(2021-02-26):
STM32H7 FMC SDRAM刷新是否一直抢占FMC所有总线?
当FMC使用了一块SDRAM,此时FMC再挂一个FMC-SRAM-16 bit,由于FMC-SRAM与FMC-SDRAM是共用数据总线的,当我对SRAM写数据的时候,SDRAM 刷新会不停抢占它吗?这样我SRAM会受到这个效率的影响?谢谢!

网友:
这个担忧不存在,因为不能同时挂SDRAM和SRAM

网友:
有SDRAM一般就不需要SRAM了,没有必要了,SRAM容量太小。

网友:
FMC 上的每一个单独的读/写操作是原子操作,不可打断,否则硬件时序就乱了
但对不同地址/器件的多个读/写操作是按优先级及时间顺序排程的

网友A(2023-09-12):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觉得是可以的,sdram和sram有各自的片选信号,映射不同的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觉得是可以的,sdram和sram有各自的片选信号,映射不同的区域 ...

STM32不知道,但原来44B0时代都是一根数据总线,上面SDRAM,FLASH,16c554,就靠片选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