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罐重量计:三点称重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2-26):
今天无意中看到一个称罐的产品,一个圆盘包含三个压力传感器(每个传感器三根线,应该是半桥),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接线测量?

有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考虑结构需求? 受力的稳定性?多传感器融合滤波?

网友A:
“三点称重问题咨询”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您看到接线盒了吗?每个传感器3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点称重问题咨询”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 ...

好的,马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到接线盒了吗?每个传感器3芯?

刚附了图片,直接到板子上面去的

网友C:
分别测三路累加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测三路累加不行吗?

分开测肯定行的,我实在想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
比传统四点的,节省一个传感器

网友:
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比4个传感器少一个传感器,接入主板后,出厂前完成基差值标定,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称重,仅用于监测,不是精确计量,随便一搭就阔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称重,仅用于监测,不是精确计量,随便一搭就阔以啦。

嗯,自己想多了,一直以为按电桥方式接的话想想不对呀

网友E:
就是用加法吧,然后校准的时候是放正中间施加压力校准。真实使用的时候,如果重心没有接近中间,会出现因为传感器差异导致的微小误差,一般应用没问题

网友F:
直接并联接就好了,我现在用两个四线传感器直接并联使用,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并联接就好了,我现在用两个四线传感器直接并联使用,精度要求不高。 ...

嗯,应用在精度场合不高的地方,够了,想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用加法吧,然后校准的时候是放正中间施加压力校准。真实使用的时候,如果重心没有接近中间,会出现因为 ...

校准的时候砝码几次放在不同位置,靠边一点放就行,就可以算出每个传感器的灵敏度。我接触过的小料罐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种简易的是用直接并联的。
就是象汽车衡这样的大型衡器,简单的也是4个或多个传感器并联的,做的好一点的是增加一个接线板调角差,但最终也是合成一个桥路信号,当然也有复杂精确一点的,每个传感器就是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