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STM32 startup.s 中调用 __libc_init_array 的具体作用

楼主(2021-02-26):
最近在将 Arduino 框架移植到 STM32F105,写程序时候发现USB外设初始化的时候,会卡死在 delay 函数里面,又又又各种调试后发现 SysTick 中断从来没有被调用过,最后怀疑是 HAL_Init 没有成功。多次尝试之后,发现在对应板子的 startup.s 中添加下面标记出来的一行指令,然后一切都正常了。

/* Call the clock system intitialization function.*/
     bl  SystemInit
/* Call static constructors */
     bl __libc_init_array   /* 就是这句 */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bl main
   bx lr

虽然bug解决了,但是还是没有太理解调用这句指令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比如我正在用的 ST 官方提供的 Arduino 框架(下面的链接), 这句指令最终会导致 main.cpp 中的 premain 函数被调用,然后所有功能就变得一切正常了。但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https://github.com/stm32duino/Ar ... es/arduino/main.cpp

或者说,抛开 Arduino 框架不表,在正常环境比如使用 CubeMX 生成的固件中,__libc_init_array 这个函数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

网友:
可以全局搜索到__libc_init_array 的代码吗?

网友A:
因为你用了C++代码,所以需要__libc_init_array 来初始化一些东西
在C++中,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构造函数需要在main函数执行前执行
这些构造函数会放在init_array表中,__libc_init_array函数有调用这些函数的代码

至于premain,因为前面有个constructor的属性,所以也被链接进构造函数表中了,可以通过__libc_init_array来调用

下面是__libc_init_array函数的一些实现,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实现方式
https://sourceware.org/git/gitwe ... misc/init.c;hb=HEAD
http://static.grumpycoder.net/pi ... fini_8c_source.html

网友:
3楼专业

网友:
是 libc 库内置的函数, 负责一些内存的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了C++代码,所以需要__libc_init_array 来初始化一些东西
在C++中,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构造函数 ...

感谢,原来constructor属性就是它在初始化的时候被调用的关键,我之前只是隐约能感觉到 __libc_init_array 会调用一个函数指针列表做初始化,原来加个 constructor 就可以让一个函数被加到列表里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