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功率不同无法充电,分享解决方法

楼主(2021-02-26):
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型号是拯救者R520 ,最近想多备个电源,省的上下班包里再多背个电源了,于是淘了一个电压相同,功率90W的适配器,原装的130W的,想着电压一样应该没关系的,
结果回来后插上发现竟然无法充电,然后再看仔细适配器,原来中间针是信号,估计是在这里做了不同功率识别,
上网找笔记本主板原理图,找到了一款联想的老笔记本的,看电源这里的处理发现了怎么回事,原来还真是做了功率检测

原理很简单,通过分压然后A/D采样,

之后就量下中间针和地线的电阻,发现90W 的啊270Ω,130W的是1KΩ,
这样就简单了,把90W的这个接地电阻改下就好了
于是打开插头的塑封发现,信号线真的是接了个一个色环的接地电阻  把这个电阻改下,打热熔胶,测试OK

网友A:
联想的还算厚道。Dell的充电器中间的信号针是连到一颗DS2502的EEPROM的数据口上面,主机与电源是有数据识别的,搞起来就麻烦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还算厚道。Dell的充电器中间的信号针是连到一颗DS2502的EEPROM的数据口上面,主机与电源是有数据识别 ...

我的DELL笔记本一直提示适配器功率不够,可能是检测那地方坏了。
不会修,直接换了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还算厚道。Dell的充电器中间的信号针是连到一颗DS2502的EEPROM的数据口上面,主机与电源是有数据识别 ...

我原本担心的就是这样搞,我都准备做个转接板,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抓信号看看啥东西了,
其实也不是联系厚道,估计就是因为成本低,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还算厚道。Dell的充电器中间的信号针是连到一颗DS2502的EEPROM的数据口上面,主机与电源是有数据识别 ...

居然是Add-Only Memory

网友:
学到了,怪不得之前买了个转接头不能用,原来中间针是用来检测电源适配器功率的。不过检测到小功率电源适配器能够以低功耗模式运行就好了,而不是直接不充电。

网友:
以后这个问题就逐渐不存在了,因为新出的本本都是 PD type-C电源口了。算是有了统一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