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产品上限止用户的使用时间,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1-02-26):
比如有些产品,用户会需要试用,那么就需要设置一个试用期,试用期结束后,锁定产品,不能再使用
如果用户决定正式购买了,再解锁产品
有什么好办法实现这个功能,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和思路
产品是工控电脑+数据采集卡的结构

网友:
加密狗控制上位机软件

网友A:
加序列号  后台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序列号  后台解锁

不是那种要连网的设备,所以后台解锁没办法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那种要连网的设备,所以后台解锁没办法实现呢

有带时间的加密狗,就是设计给你这个用途的

网友C:
采集卡eeprom计数可以吗,到次数不运行

网友:
参考游戏机,比如“捕鱼达人”,运行一段时间要求输入密码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0bc8fc87c3ce2f653640c2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卡eeprom计数可以吗,到次数不运行

eeprom的数据数据改写太容易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eeprom的数据数据改写太容易啦

STC的EEPROM 可以修改吗?
另外,可以加校验,如果发现数据校验失败,不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eeprom的数据数据改写太容易啦

用单片机自己的eeprom,也就是flas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带时间的加密狗,就是设计给你这个用途的

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eeprom的数据数据改写太容易啦

你不会明文保存吧?参考bitlocker。
1.存储数据加密并带检验,检验不过说明人为修改了,直接到期停止使用;
2.产品加rtc,出厂设置好,保存出厂时间,如果发现时间早于出厂时间,说明拔电池了,直接到期停止使用;
3.自己设置一个序列号算法,到期后输入序列号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推荐的吗?

国产大厂有飞天,深思

网友:
eeprom存储加密后的累加开机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带时间的加密狗,就是设计给你这个用途的

关掉你的计数器引脚,关掉你的RTC,打开你的写保护,hah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掉你的计数器引脚,关掉你的RTC,打开你的写保护,haha

如果正规大厂的加密狗那么好破,他们就不用混了。

网友F:
已经有工控电脑了,不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有工控电脑了,不愁啦

此话怎讲呀?

网友:
工控电脑的标准解决方案就是插个加密狗啊
电脑是成品,你也没法做别的什么硬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