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在铺铜时,如何设置铺铜与被铺铜区域内导线的间距?

楼主(2021-02-26):
RT,这个在射频电路的传输线中需要考虑,它决定了传输线的阻抗。
图中铺铜区域内,假设高亮的线就是传输线,但是找不到如何设置的选项,选定铺铜的网络(一般是GND),再划出此次铺铜范围后,就直接铺铜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

楼主:
找到了,在工具-铺铜管理器中,选择某次铺铜的那一行,设置间距即可

网友:
选中铺铜的边框(那个细的虚线),然后右边有属性,有一个选项
https://bit.ly/3qXchq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