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组播功能开启导致接收挂掉,发送正常,求解

楼主(2021-02-26):
情况是这样的
大概20多个板子,在现场,我们的设备是默认开启组播的,这个设备一直还好没出现过啥大问题。但是这次现场出现了很奇怪的问题。
某一时刻,这20多个板子会一起挂掉。就是无法接受数据,可以正常发送数据。
后来我把组播功能禁了,将接收所有的报文修改为禁止,更改了一个固件到现场,这是我发现其他挂掉而这个设备是正常,所以我就明确了应该是组播接收导致。
在无法接收报文的时候,所有的设备是可以正常发送数据。

又没有遇到情况?出来说道说道

楼主:
组播的收发数据是否要需要端口?

网友:
都不知道说什么?107什么组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播的收发数据是否要需要端口?

需要地址和端口,地址是特定一段

网友B:
可能是网络里面有什么设备大量发组播导致你接收处理不过来从而引发其他问题导致挂了。组播有特定地址段,可以在mac层禁用组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地址和端口,地址是特定一段

我实测,未使能LWIP_IGMP,我还是可以收到组播的这个报文,因为相对应的端口我是开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网络里面有什么设备大量发组播导致你接收处理不过来从而引发其他问题导致挂了。组播有特定地址段,可 ...

这个已经可以明确,就是不知道是收到那些有问题报文,多久以后才挂掉的。报文量确实是非常大的。
仅仅是挂了接收,发送就木有任何问题。目前还在进一步分析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测,未使能LWIP_IGMP,我还是可以收到组播的这个报文,因为相对应的端口我是开着的。 ...

这个是MAC层接收的,和LWIP没关系,组播包底层会收到,然后DMA也会接收,也会触发中断等等,LWIP没有使能IGMP只是说收到的数据看一眼没用然后丢掉,还是会占用CPU的。如果不需要组播,建议在MAC层直接硬件过滤(或者只保留某个组播地址)。图片是STM32F407的参考手册,其他的型号应该也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AC层接收的,和LWIP没关系,组播包底层会收到,然后DMA也会接收,也会触发中断等等,LWIP没有使能 ...

谢谢你用心的回答!

我们还是需要组播,所以我去设置下组播的一些过滤机制,看看能否避免这类事情发生

楼主:
经过实测关闭组播,是不会重启的,我主频跑的不高,32M,估计是组播报文搞死了设备

网友:
启用一下hash过滤器吧,这样能少些报文。

网友(2021-08-25):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遇到类似的问题,F107,lwip,开始运行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无法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