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说明书时,界面标注的序号用什么软件做?

楼主(2021-02-27):
如图,界面上面有很多内容,需要标注为序号,然后详细说明各个元素的功能。请问这个数字序号是用什么软件加的?

网友A:
PS、 CD等软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 CD等软件都可以

有咩有简单一点的方法?PS和CD都那么大的软件,没必要吧。但是画图功能又太有限了。

网友:
visio可以做
office本身的word和powerpoint也可以

楼主:
最终发现,我还是用CAD最好用。

网友:
CRD方便供应商

网友:
用word ppt都可以

crd或者ai专业些。

------------实际上这个就像你家产品经理和你说:就把这堆元器件挪挪位置,实际上却要开pads画很长时间

网友:
可以选择画图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