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rc是标准算法吗?stm32的硬件crc模块能够计算吗?

楼主(2021-02-27):
unsigned short crc(unsigned char *param_1,unsigned short param_2)
{
  unsigned int uVar1;
  unsigned int uVar2;
  unsigned short uVar3;
  unsigned char bVar4;
  unsigned int uVar5;
  unsigned char *pbVar6;
  short sVar7;
  unsigned char *pbVar8;

  if (param_2 == 0) {
    return 0xffff;
  }
  uVar3 = param_2 & 1;
  if (param_2 == 1) {
    uVar5 = 0xffff;
  }
  else {
    uVar5 = 0xffff;
    pbVar6 = param_1;
    sVar7 = param_2 - (param_2 & 1);
    do {
      pbVar8 = pbVar6 + -1;
      if ((param_2 & 1) == 0) {
        pbVar8 = pbVar6 + 1;
      }
      param_2 = param_2 - 2;
      param_1 = pbVar6 + 2;
      uVar5 = uVar5 ^ (unsigned int)*pbVar8 << 8;
      uVar2 = (uVar5 & 0xffff) << 1;
      uVar1 = uVar2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2;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if ((param_2 & 1) != 0) {
        pbVar6 = param_1;
      }
      uVar5 = uVar5 ^ (unsigned int)*pbVar6 << 8;
      uVar2 = (uVar5 & 0xffff) << 1;
      uVar1 = uVar2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2;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bVar4 = sVar7 != 2;
      pbVar6 = param_1;
      sVar7 = sVar7 + -2;
    } while (bVar4);
  }
  if (uVar3 != 0) {
    pbVar6 = param_1 + -1;
    if ((param_2 & 1) == 0) {
      pbVar6 = param_1 + 1;
    }
    uVar5 = uVar5 ^ (unsigned int)*pbVar6 << 8;
    uVar2 = (uVar5 & 0xffff) << 1;
    uVar1 = uVar2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2;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uVar1 = uVar5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5) {
      uVar1 = uVar5 << 1;
    }
    uVar5 = uVar1 << 1 ^ 0x8005;
    if (-1 < (short)uVar1) {
      uVar5 = uVar1 << 1;
    }
  }
  return (unsigned short)uVar5;
}

网友A:
自己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试吧

CRC16_MODBUS:
多项式x^16+x^15+x^2+1(0x8005),初始值0xFFFF,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结果与0x0000异或;

网友:
crc16的计算算法

网友:
modbus吧, 写成8005的少见些, 一般是倒过来a001
怎么写得这么麻烦, 应该很简单的, 查表也没多少

网友A:
stm32的CRC是32bit的,多项式是以太网的CRC格式,你这个是16bit的,算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的CRC是32bit的,多项式是以太网的CRC格式,你这个是16bit的,算不了。

这是f1和f4吧, f0里的f042/f072, f3全系列, 应该都是能支持的

网友:
CRC的算法都是一样的,只是有几个设定选项,比如初始值,位数,多项式,输出要不要异或等。计算方法都是移位异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f1和f4吧, f0里的f042/f072, f3全系列, 应该都是能支持的

可能,是我表达不严谨了,只接触过f1、f2、f4系列,其它的是不是多项式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表达不严谨了,只接触过f1、f2、f4系列,其它的是不是多项式可以设置? ...

对啊...
你看一下库文件, stm32*****_spi.h, 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