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linux下怎么运行vim编辑的程序?

楼主(2021-02-28):
各位大牛好,小弟请教下怎么在linux中运行我的程序?写了个最简单的获取进程id的函数。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
{
  printf("my parent 'pid=%d\n",getppid);
  return 0;
}

要怎么才能运行打印出我要的结果?谢谢!

网友:
你需要一个编译器和连接器

网友:
通常来说,你需要一个gcc

网友:
gcc  a.c
没有出错的话你会得到一个a.out
执行  ./a.out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网友:
getppid什么鬼

网友:
楼主试试visual studio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