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两/多个产品集成做成一个产品,算不算发明专利?还是只能算实用新型专利?

楼主(2021-02-28):
   举个例子:原来的插线板是没有USB充电插口的,后来的插线板集成了USB充电功能而且还接入了联网管理功能。
即相当于将 wifi模块+充电器+插线板做了个集成,这3个模块或者说产品市场都已经在售卖的了。那么对于生产这
个智能插线板的厂家,他们能申请哪些专利呢?外观自然可以了,实用新型应该也可以,发明专利可以申请吗?
   后续跟进模仿推出类似智能插线板的厂家,也有USB充电和联网管理功能。 那么是否会构成侵权呢?另外听说
外观专利貌似约束力几乎为0,你的壳体是两个按键,对方做成一个按键并对按键稍加修改就不构成侵权,不知真假。
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能对自己的产品加以保护吗?

网友:
wifi解决联网问题,充电器解决充电问题,插座解决供电问题,如果你三者合一,解决了三者以外的问题,可算发明,否则不算。

网友A:
外观专利只要有3个或以上的不同点就不构成侵权。
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主要保护的是方法,同类的没有就可以申请。

话说国内的专利是很水的东西

网友B:
只要肯花钱(雇代理)就是,否则不是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只有发明专利才是保护方法。实用新型专利只是保护结构。只要结构修改一下,专利就避开了。所以实用新型意义也不大,而发明专利不说难以发明,就是申请周期也要两年以上。所以总体感觉申请专利除了给公司申请高企没别的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专利只要有3个或以上的不同点就不构成侵权。
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主要保护的是方法,同类的没有就可以申 ...

  你的结构边沿没有倒角,我倒个角。
  你的按键是两个,我变为一个。
  你的壳体没有开槽,我开个槽。
  这样就算3个不同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肯花钱(雇代理)就是,否则不是

如果肯花钱(雇代理)就能弄个发明专利,对于竞争对手还是可以起到震慑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结构边沿没有倒角,我倒个角。
  你的按键是两个,我变为一个。
  你的壳体没有开槽,我开个槽。

专利审查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结构边沿没有倒角,我倒个角。
  你的按键是两个,我变为一个。
  你的壳体没有开槽,我开个槽。

不需要那么大的变化,不一样的小变化就行,你看三星被苹果告说抄袭后搞得手机,上下的弧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喽

网友:
听说专利里有很多永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那么大的变化,不一样的小变化就行,你看三星被苹果告说抄袭后搞得手机,上下的弧度不一样,就是不 ...

   如此说来,外观专利屁用没有了。

网友:
看你怎么写了,以及碰上怎么样的审查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说来,外观专利屁用没有了。

有用的,完全复制就是不行喽。
产品被完全复制的也不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说来,外观专利屁用没有了。

国外不承认外观专利,外观雷同直接认为抄袭知识产权
国内就是糊弄人的,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都很水,原来只进行格式检查,内容不管的
国内的发明专利和国外比也是水的无法直视,比如有物联网裤子,裤子中间有个电子标签可以写入大量数据……比如有褂子和裤子结合的专利,因为单独一个不行……
看公司逼迫大家写专利,大家为了不重复,把计算器上所有按键都搞到了专利里,利用加法计算XX的方法,利用减法/乘法/除法估算XX的方法……完全无法直视……

网友:
你有专利,不代表你就能生产产品。有可能因为你的专利是在别人专利的基础上实施的。只是能限制别人朝你专利方向走,如果别人必用你的专利,那就需要彼此交叉授权。这样双方都可以生产了。

网友:
专利申请有两个关键文件:权力要求书、说明书;
权利要求书描述你的专利中创新的技术,即需要保护的技术,也就是你的技术。不是你的创新技术不用写(也不能写);
说明书描述的是整个技术方案,包括现有技术和你的创新技术,是判断专利是否实用的依据,同时也是对权利要求书中要保护的技术的支持性文件。

网友:
专利申请有点像跑马圈地,跑的圈越大越好,圈越大,保护的范围就越大,但别圈到别人的地盘内,如果圈到别人的地盘内,则圈地无效,并且圈过的地不能再圈。